apm试了多种方法殾不能成功开悬停或定点。。。。

楼主(2015-09-11):
大家好!

apm2.8 用外罗盘,反复按照各种教材、视频调试多次试飞。一开 Loiter、定点、返航、降落都没成功过。。。。
罗盘按不同方法校准过,转动飞机都能正确指到东南西北,也试过按着飞机开大油门测试干扰(没发现干扰,大油门红线不动)。

稳定、定高没问题,定高很稳。

请教前辈老手 谢谢了

apm2.8  8mgps带罗盘  2212电机  好盈30A  fs-i6

网友:
去找教程设置你的遥控器吧,貌似三段开关设置问题。我用的天7,也是在三段开关上纠结了很久才成功

网友:
你确定你模式切换是正确的?

楼主:
模式切换应该是正确的 在地面站能看到,也能锁定13至15颗星。

网友:
固件版本?到定位模式或留待模式都有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切换应该是正确的 在地面站能看到,也能锁定13至15颗星。

如果在地面站有看到模式已切换,那么所谓的不成功是什么意思?
切换过去后有何现象?

楼主:
切换好后 乱跑 。。。。。。   (固件是3.2.1  也试过3.1.2)

网友A:
飞控减震了吗?看看imu数据

网友:
刷3.1.5的要,我的f550刷了最新的和你一样

楼主:
哦 刷3.1.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减震了吗?看看imu数据

原机架有普通减震,效果应该一般。我换一个试试
数据http://pan.baidu.com/s/1nt5rmQX

网友:
华硕说315是apm最稳定的版本

网友B:
留待模式跟版本没关系。先试试气压定高稳定否?稳定的话,在室外,等APM蓝灯常亮了,说明GPS定位成功,解锁后将模式开关打到留待模式,推油门超过50%后,飞机会起飞。这样测试后如果还乱飞,肯定是定位漂移或是罗盘校准错误。

网友C:
楼主在忽悠大家吗?你二个TLOGS 第一个首段搜星五颗,跟着便没有3D锁定了,全程在稳定模式,全程也没解锁过,第二个全程在留待模式,没搜到一个星,也没解锁过,胡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忽悠大家吗?你二个TLOGS 第一个首段搜星五颗,跟着便没有3D锁定了,全程在稳定模式,全程也没解锁过,第 ...

数据我看不懂。。。  我是在地面站看到十几颗星才飞的,飞控上蓝灯也常亮。(是我操作不对,还是gps有问题?)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待模式跟版本没关系。先试试气压定高稳定否?稳定的话,在室外,等APM蓝灯常亮了,说明GPS定位成功,解锁 ...

气压定高很稳定,我照你的方法试试。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我看不懂。。。  我是在地面站看到十几颗星才飞的,飞控上蓝灯也常亮。(是我操作不对,还是gps有问 ...

就抓二个图给你看看,按你说的与LOG不一样,也许你上传的LOG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抓二个图给你看看,按你说的与LOG不一样,也许你上传的LOG错了

呵呵 不好意思这个传错了,这是在办公室测试时的数据。。。。

http://pan.baidu.com/s/1nt5rmQX   请你再看一下  谢谢(第一个是试自动调参 后二个是gps)

网友C:
看 後二个log也是没解锁,没可说的,第一个自调参步代不正确,见议潜水看看正确自调参步代,不多说了

楼主:
这些天没玩,这是新的日志。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谢谢
http://pan.baidu.com/s/1nt5rmQX (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