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恒龙坦克

楼主(2015-09-11):
新人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前辈,我改恒龙的坦克,不想要原装遥控,可以选用什么替代比较好,比较看重富斯I6的遥控器,但是看了下那个是玩飞机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坦克上?
另外还需要加装电调什么吗?要配什么样的电调,请教!谢谢!

网友:
你看上的遥控器,车、船、航模都能用就行,另外,恒龙坦克是有刷电机的,有刷电调集成到接收板里,所以要换的话,你是要用回原厂的有刷电机,就得加装有刷电调,具体配什么样的电调,得看电机了

楼主:
我看上的富斯I6人家说是玩飞机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控制坦克,或者推荐一个遥控。原厂的好像是两个380电机吧,如果我要用飞燕三代双流的话得用什么电调呢?

网友A:
换控就顺便换了声组。至于你想要哪种声组 基本都会有说明书或者卖家教你怎么接线的。

网友:
无刷上电调还行。富斯9通+TK16.。你值得拥有

楼主:
不想要声组,只要坦克的功能,能打弹。用电调能实现打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要声组,只要坦克的功能,能打弹。用电调能实现打弹吗?

你还是点被人回复你的评论下方的回复来追问别人吧。不然你这样问 没人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回复别人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点被人回复你的评论下方的回复来追问别人吧。不然你这样问 没人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回复别人的回答。
...

谢谢提醒,我不想要声组,所以不想浪费那个钱买带声组的主控,除了声组哪怕灯光没有也没关系,只要行走 炮塔 打弹能实现就行。这样的话,需要几个电调呢,买哪种电调配遥控比较好呢?请前辈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就顺便换了声组。至于你想要哪种声组 基本都会有说明书或者卖家教你怎么接线的。

恒龙的主板和遥控很容易坏,所以看看能不能换个控。

网友:
得换声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不想要声组,所以不想浪费那个钱买带声组的主控,除了声组哪怕灯光没有也没关系,只要行走  ...

不用声组 你光用电调就想操控坦克的各个波箱运转  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可能也不是一般的麻烦。电调接电池不说,还需要接上遥控的接收机以及各个波箱的电机。光坦克本身需要接的波箱就有5个。然后5个电调都需要接电池然后转接接收机。但是即便如此你也不能保证接上接收机以后 遥控就一定能操控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声组 你光用电调就想操控坦克的各个波箱运转  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可能也不是一般的麻烦。电调接电 ...

整个论坛毛都不懂还瞎指点的就你一个
你自己的弄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声组,不可能实现波箱运转???

谁告诉我是不是我智商低不会玩?

你如果觉得别人说的错了大可以指出来,别开口就恶言相向。没人欠你的也没人和你有世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要声组,只要坦克的功能,能打弹。用电调能实现打弹吗?

奥米加电磁炮 11楼的回复你可看懂了?不想要声组几乎做不到打弹。要么你就用集成电调功能齐备,或者用我DIY的三电调电路组才150元,主炮俯仰用舵机就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另控用最便宜的天6A就可以。你是什么坦克?

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奥米加电磁炮 11楼的回复你可看懂了?不想要声组几乎做不到打弹。要么你就用集成电调功能齐备,或者用我D ...

天6是用v尾混控吗?倒车时打舵方向和倒退方向是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奥米加电磁炮 11楼的回复你可看懂了?不想要声组几乎做不到打弹。要么你就用集成电调功能齐备,或者用我D ...

你好,大神,我的是3849,德国三号坦克,换了个钢波箱。您的DIY可以实现行走?炮塔旋转、俯仰和打弹功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我的是3849,德国三号坦克,换了个钢波箱。您的DIY可以实现行走?炮塔旋转、俯仰和打弹功能 ...

俯仰和打弹功能实现不了。

要这些功能要么上高档声组要么用HL原厂电路。我这个方法是只重视行走,特别是线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仰和打弹功能实现不了。

恒龙原厂的遥控实在太烂了,真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仰和打弹功能实现不了。

高档声组的我又不要声组的功能,买来太浪费了。

网友(2022-02-23):
行走两个电调,炮塔旋转炮管升降打弹功能和冒烟功能都可以用360°的舵机控制板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