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手遥、电动加油泵都弱暴了,把钱省下来这么搞,且又好使(更新)

楼主(2015-09-11):
玩油机的都有什么手遥、电动加油泵,价钱大伙都清楚,且还有点麻烦,看看我是怎么搞:
杂货店或五金店买个12块的浇花水壶,小的800ML,实际可装1000ML。只是做了小小改动——把喷嘴稍微磨了下,能够把油管插上去。

(后面各位模友回帖有说出了一些缺点,比如不能回抽油箱的油。但是总的来说,比手遥和电动的方便、干净,手遥和电动加油泵,还要放管收管,过程中管还从油桶带油出来,久久之大伙都知道有点脏,油管有可能还会带杂物进油桶。这壶耐不耐腐蚀,还待考验。)

不用优酷,现在用百度云盘,自己点开看。

晚上发现自己之前买了一条那种弹簧油管,稍加改进,并附上和油机、原油桶对比

网友:
太有才了,方便经济。

网友A:
一次性的吧?那塑料活塞、皮碗都不耐油,用一次就会报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的吧?那塑料活塞、皮碗都不耐油,用一次就会报废掉

你的问题我也想过,手遥的个电动的没用塑料呀,反正我没有拆开看过。不这浇水壶,水都可以用那么久,那活塞应该也是有一定耐磨的,更可况用的是油,起码比水润滑吧。

不过我也是刚弄,没经过考验!

网友:
主要是甲醇的腐蚀性,不用了加点水清洗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我也想过,手遥的个电动的没用塑料呀,反正我没有拆开看过。不这浇水壶,水都可以用那 ...

油的侵蚀性很大,一般的塑料和橡胶是不能耐受的,不过对甲醇的抗蚀性如何到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的侵蚀性很大,一般的塑料和橡胶是不能耐受的,不过对甲醇的抗蚀性如何到没研究过~

对,我也在想耐不耐甲醇油,先用用看。

网友:
这个思路非常好,good idea!但是甲醇对内部有些塑料件可能有腐蚀,期待楼主长期试用评测。

网友:
一家更比一家强!

网友:
体积太大,携带不方便,但很有创意,可以用其他精致些,美观些的这一类的手压容器

网友:
这种油壶用个一两年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B:
手摇泵还可以抽油,把油箱内剩余的油抽出来倒掉。。。还有加完油之后把油管里残留的油倒抽回桶里。你这不方便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摇泵还可以抽油,把油箱内剩余的油抽出来倒掉。。。还有加完油之后把油管里残留的油倒抽回桶里。你这不方 ...

同样的疑问,被你抢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摇泵还可以抽油,把油箱内剩余的油抽出来倒掉。。。还有加完油之后把油管里残留的油倒抽回桶里。你这不方 ...

看来我这么做确实也存在些问题,也不是很完善。

但是还是觉得比手遥、电动的方便些。总不会老是抽油箱的油吧?
关于第二个问题,爽完之后,可以把油壶放气然后油管拿高,油管里残留的油也可以回到桶里。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疑问,被你抢先了

但是还是觉得比手遥、电动的方便些。总不会老是抽油箱的油吧?
油壶油管尾有止油夹,防止过程中掉油。爽完之后,可以把油壶放气然后油管拿高,油管里残留的油也可以回到桶里。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是觉得比手遥、电动的方便些。总不会老是抽油箱的油吧?
油壶油管尾有止油夹,防止过程 ...

也对,我是习惯最后一个起落以后把油箱里的油抽掉,其实回去再抽也行。每次飞油机都感觉很罗嗦,启动器、油桶、油泵一大堆,缺哪个也不行。你这个创意可以少带一样东西,飞这一壶也够了。如果对喷壶腐蚀不严重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对,我是习惯最后一个起落以后把油箱里的油抽掉,其实回去再抽也行。每次飞油机都感觉很罗嗦,启动器、 ...

对,主要就是不知道耐不耐腐。

网友:
用电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
很有创意 飞机不错

网友:
用洗洁精瓶也可以

网友:
时间长了底部会漏,瓶子做工不行。我装异丙醇没腐蚀过,甲醇应该没事

网友:
汽车雨刷器喷水电机经济实惠耐用

网友:
支持楼主脑洞大开!

网友:
喷壶里的密封件是橡胶的,换成耐油橡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我也想过,手遥的个电动的没用塑料呀,反正我没有拆开看过。不这浇水壶,水都可以用那 ...

不一定 哦,汽油一泡  难免会 与水 有所不同。。。

其实 120元 专抽 汽油的 12V 泵,,把电压降低到 8.4V

正好 适合 给 油机 加注燃料。出、入 管口互换 也能卸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