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短的蘑菇天线

楼主(2015-09-11):
求推荐款穿越用的耐炸天线,或者超短的天线的购买链接,求安装位置指导,250架

网友:
e ..其实要是觉得天长长的话,可以自己剪短,买个插头自己接上去就好了。。其实我觉得线长一些反而比较不容易炸坏

网友:
hobbyking有卖,30一对

网友A:
有用的这种!没炸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的这种!没炸坏过!

你炸过多少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炸过多少次?

记不得了

网友B:
太短了不是会被机身遮挡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