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调BLHeli 12A,初次上电燃烧,待售后处理

楼主(2015-09-11):
在某宝上买的4个电调。BLHeli 12A,准备放到QAV250上。

也还买了4个电机银燕的

如下

确认电源正负极,无短路,无误后,
上电。。
发现右下角的这个电调着火,并且电机变黑。

其他3个电调,电机都很好,可以转圈,可以校准,什么都可以。

烧了,烧了

拆开一看,内部短路。。呵呵了。。电线脱皮,内部短路

有遇到这样的吗?
哎,电机也被电调烧了,都是银燕的。。
大家看看这个做工如何?

网友:
短路了呗

楼主:
内部短路。

看到电调连接电机的三根线,其中有一根线跟第二根线短路上了。在内部电路板里面就短路了。坑啊

网友:
检查固定电机的螺丝,一般是由于固定电机的螺丝过长导致把电机的铜线顶破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机短路了,如果电调短路的话不会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短路。

看到电调连接电机的三根线,其中有一根线跟第二根线短路上了。在内部电路板里面就短路了。 ...

怎么连到一起的

网友A:
其实我从不怀疑国产的性能,我担心的是做工和结构设计。不知是缺这方面的人才,还是为了节省成本,我买的某蜘蛛电调,mos管与散热片之间的导热垫贴得歪歪扭扭的,而且还有空隙,造成两边的金属体和散热片有短路风险。只有自己从新买导热垫做好绝缘。结构设计也是奇葩,两边的金属条为什么还要弄得一样高,与散热片接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从不怀疑国产的性能,我担心的是做工和结构设计。不知是缺这方面的人才,还是为了节省成本,我买的某 ...

确实是在一起,不过那个金属条应该和输出不是通路吧?也没什么用,中特威的设计师再笨也不会那样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在一起,不过那个金属条应该和输出不是通路吧?也没什么用,中特威的设计师再笨也不会那样做吧?
...

我量过,和电源是通的。如果导热垫没覆盖到的地方被咋带拉紧了,造成接触短路,那就呵呵了。飞上天的东西,有个原则,避免所有能避免的安全隐患,所以,我用东西前都会仔细评估它的安全性,不惜放弃保修,也要拆开看。自己处理过后放心多了,当然动手能力差的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从不怀疑国产的性能,我担心的是做工和结构设计。不知是缺这方面的人才,还是为了节省成本,我买的某 ...

我还有一台F450的四轴。那个用的是好盈天行者的电调。国产的性能确实不错,倒是比较担心隐患。

大家说好盈的电调都很用心。推荐用好盈乐天,铂金的,但是稍贵。因为EMAX的内部做工挺差的。比较毛次。mos管确实歪了。有的模友听说也烧机了,同牌的。

也不知道售后那边什么情况,是给我换呢?还是怎么样。以后电调不怎么敢用这个品牌的了。

飞机还没有飞起来,本来都准备好了的,被这个电调烧了电机,又耽误了好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过,和电源是通的。如果导热垫没覆盖到的地方被咋带拉紧了,造成接触短路,那就呵呵了。飞上天的东西 ...

推荐个品牌吧,能上天的整机都不便宜,不想被电调/电机坑害了。

网友:
电调本就是大功率、大电流的电子设备,内部元器件稍微用料差一点或者虚焊都有可能导致短路,我们是飞盈佳乐电调生产厂家,用料绝对经得起客户的考究

网友C:
你不该拆皮,无质保了,而且说不清楚

网友D:
再差的厂家,基本短路檢查也应该有吧,还有电调短路会引致电机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差的厂家,基本短路檢查也应该有吧,还有电调短路会引致电机损坏

这个还真不好说。

嗯。短路后,不知输出的是什么电流了。电机就挂了。所谓电调烧,电机烧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该拆皮,无质保了,而且说不清楚

本来不想拆皮。

可是都着火了,而且是明火。。。幸亏发现快,差点把整个飞机给烧了,房间里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万一烧了咋办?

飞机翅膀都被烧出了一个坑了。。银燕电调够猛的。。希望这仅仅是个特例,让我撞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不想拆皮。

可是都着火了,而且是明火。。。幸亏发现快,差点把整个飞机给烧了,房间里还有很多别 ...

查型号自己买mos片换,我的天行者就是这样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型号自己买mos片换,我的天行者就是这样修好的

没这么强啊,能换mos管。不知道是不是只是mos管坏了,别的电阻什么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已经发回原厂了。可是等了5天,都没个动静。令人非常失望。
银燕电调,我看还是算了吧

楼主:
快6天了。售后完全不理睬的结果。银燕,实在让我们用户没耐心。要换还是要怎么样,时间成本谁来承担?

以后还有人会买银燕的东西吗

失信。

楼主:
就算我今天再去问,再去找售后,又能怎样?还不是那样,也没个结果,也不给换。等了这么久时间成本谁来承担?
不爽啊。以后不买了。现在是被绊住了。全部的都是银燕的产品。
再换一套电调电机,不说一千,也得5百。让这个整的很不爽。
时间是多么地宝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