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2装好了,大家看看合理不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11):
有几个问题
1.这么装,原机预留出来的那四根彩线是不是就没用了?
2,图传偶尔会出现闪烁就像信号不好,接触不好一样!正常吗?做动作的时候出现比较多!
3起飞的时候有点漂移是哪里的问题,有时候漂有时候不票,
4,装图传只是图像的传输,遥控飞机的传输距离没有增加是吧?机器大约能飞多远?

网友:
我只能说,好乱啊

网友A:
天线朝下信号就好一些了
这套东西飞不了太久 13分钟左右,也飞不太远1公里以内

网友:
天线这么装一向后转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朝下信号就好一些了
这套东西飞不了太久 13分钟左右,也飞不太远1公里以内

我想把这个发射器卖了换个迷你的!

楼主:
这个天线没有办法乡下呀,汗!

网友:
机器预留的4根彩线,是接OSD数据的,楼主如果没有用上那4条线,显示器上面有OSD数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天线没有办法乡下呀,汗!

网友B:
机器预留的4根彩线就空着好了,我原来也是这个接法,但是比你的布局整齐哈。后来内置了,就用上机器预留的4根彩线。
图传天线是可以掰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预留的4根彩线就空着好了,我原来也是这个接法,但是比你的布局整齐哈。后来内置了,就用上机器预留的4 ...

下次 柴机器的时候 能不能 给我看看你里面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