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东西怎么连接起来

楼主(2015-09-11):
(无正文)

楼主:
一个是谐波减速机,另一个是三爪卡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是谐波减速机,另一个是三爪卡盘

要有个转接盘才可以的,,不过你卡盘不是通孔安装的,怕是不好安装啊!

这种卡盘就方便安装了,=等阑尾---减速器处理的话我排队收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个转接盘才可以的,,不过你卡盘不是通孔安装的,怕是不好安装啊!

这种卡盘就方便安装了,=等阑 ...

,谢谢你呀,我把卡盘的螺丝孔整穿不就得了,我昨晚也想好了,图也画了一个,发这里你们看看,应该可行

网友:
加工个,转接法兰,别改废了卡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呀,我把卡盘的螺丝孔整穿不就得了,我昨晚也想好了,图也画了一个,发这里你们看看,应 ...

没有必要啊,咋的都要加转接法兰,不如直接法兰照着这两个件做就行了,别去整卡盘,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我这个就是转接法兰呀

网友:
最好别加工卡盘!涉及到动平衡?

网友:
车一对法兰盘就可以对接了,直径比这两个大能上边缘联结螺丝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