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飛行抖動

楼主(2015-09-11):
我的180cfx十字盤在飛的時候會抖 十字盤的p感度都降到50了高速飛行的時候還是會抖的很厲害 請問一下各位要怎麼解決 槳是原廠奶頭槳 舵機是藍箭的

网友:
是这样的。。。当初我玩180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尾巴回弹就不提了。。。快速航线的时候十字盘会抖。感度PID各种调都不行。虽然180没能力玩已经出了。。。和LZ一起期待高人解答。。。。。其实很多人因为180的种种问题,都是换主板了事。280RX或者用K8加卫星飞

网友A:
舵机有毛病时十字盘也抖,拿在手上推油门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有毛病时十字盘也抖,拿在手上推油门观察

那在手上都沒事 一飛起來動作大一點或是飛快點就抖的快翻了

网友B:
主轴螺丝看松了没有。。。松了就抖,抖着抖着就射桨!。。。要把180当大机,飞行前做各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螺丝看松了没有。。。松了就抖,抖着抖着就射桨!。。。要把180当大机,飞行前做各种检查

都有鎖緊 主軸 橫軸也都沒有歪 就是解決不了抖的毛病

网友:
LZ说的抖,是那种十字盘感度太高的感觉。跟舵机和主轴什么的虚位没有关系

网友:
建议检查震动,双桨等

网友:
原厂十字盘虚位大,以前我也抖,换了ly的十字盘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HCP100中联里面的胶圈烂了或者太软也会抖,也是快速飞的时候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