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四轴一推油单片机重启

楼主(2015-09-11):
参照网上的电路图,自己diy了个4轴, 推油的的时候,单片机基本都重启(大概有5%的概率,单片机没有重启,而后也不稳定)
我觉得是因为4个电动机起动瞬间,几乎是短路,压降太大,所以单片机重启了。(原作者好像用的电池是350 mah, 我用的180 mah)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在单片机电源引脚上就近并0.1uF的退耦电容,试一试。
电池容量差别应该没这么大影响。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

网友A:
电池串接一个二极管后再并一个200UF的电容,接到控制电路上。功率输出直接电池。这样,瞬间短路都没事,工作时也会使你的控制电路电压更稳。原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接一个二极管后再并一个200UF的电容,接到控制电路上。功率输出直接电池。这样,瞬间短路都没事,工 ...

我只在单片机供电那头 串二级管 再并一个33uf电容,问题好像解决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隔离电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