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装二战白板bf

楼主(2015-09-11):
最近猛练二战下单翼白板,已经废了3个!还有一个备用!感觉bf的要好飞一点,喷火的很难降落,太灵活,机头短,重心很难压!后面那个是喷火,机头已经炸废了,没找到合适的材料修,简单泡沫粘了一下,结果重心太前,降落的时候升降太难控制,炸的都碎了,也想不起来怎么修,头大。前面一个新装的bf.周末试飞,感觉下拉和右拉没做好,角度太小,没法确认,很麻烦,不知道大家有神马办法!
还有就是新机大家是怎么试飞的?直接上电飞?要是没调好,岂不是炸的飞快?

网友:
还没经验

网友A:
战机的升降舵很小,试飞的时候头不能太重了。我觉得喷火比BF要好飞很多啊。还有战机切记用pitch大的浆而不是长的浆,比如如果有8x5的浆就不用9x4的,因为喷火和BF都有起飞左倾的倾向,原因是在起飞和降落时候,浆每转一圈,往下运动的桨叶要比上拉的桨叶拉力更大,这时候一定要用右尾舵抵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8060桨!起飞还好,p-delt效应不是很明显,大油门拉起就可以!重心太前了纵向太安定了,拉起比较费劲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战机的升降舵很小,试飞的时候头不能太重了。我觉得喷火比BF要好飞很多啊。还有战机切记用pitch大的浆而不 ...

应该叫螺旋桨的进动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

淘宝搜二战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