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为什么apm2.8+miniosd不显示电流电压

楼主(2015-09-11):
其他数据正常,就是启动时候不显示电流电压~~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在MP里面没有设置好你的电池监控。

先连接APM/initial setup/mandatory hardware/battery monitor, 这个时候有三个选项,你如果要PM线监控电压和电流,就选voltage and current, 存档,出来。

这回就应该有了。

网友A:
还有就是我原先2.2的OSD固件会不显示电压电流等 升级2.4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我原先2.2的OSD固件会不显示电压电流等 升级2.4就好了

求2.4固件邮箱924448670@qq.com

网友:
现在不在家 回去发给你

网友B:
我的刷了2.4还是不显示电压电流,其他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了2.4还是不显示电压电流,其他都正常。

楼主解决没?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没?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没有呢,打算有空时拆下APM看看RX焊盘短接没有。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非要数传连下MP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非要数传连下MP才显示。

没弄好,改天换3.15固件试试

网友C(2015-10-11):
引用 楼主:
没弄好,改天换3.15固件试试

楼主弄好了吗?据说只有3.15以前的固件才需要短接背面的RX,我3.3的固件,短接了之后数传就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弄好了吗?据说只有3.15以前的固件才需要短接背面的RX,我3.3的固件,短接了之后数传就用不了了。

...

没解决,你的是apm还是pi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解决,你的是apm还是pix?

APM,重刷了N遍各种固件也不行,明天寄回淘宝让店家帮我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重刷了N遍各种固件也不行,明天寄回淘宝让店家帮我修下。

apm有3.3了?

网友D:
我现在改用数传接口Y线接OSD,电压电流可以显示。我的固件是3.15,背后的焊点到底要不要短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改用数传接口Y线接OSD,电压电流可以显示。我的固件是3.15,背后的焊点到底要不要短接呢?

我的3.3版本,后面焊点不接,你都可以显示了就不用管焊点了。我折腾了N久,终于可以了。用1.3.28版本的MP,先升级固定翼,再升级多轴,再复位参数,找开电压计,开遥测,莫名其妙就可以了。

用最新版MP怎么试都不行,估计是参数里面SR0,SR1几个参数影响的。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