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_3_Standard固件升级失败,如何解决呀!

楼主(2015-09-12):
今天早上Phantom3 Standard固件升级到61%时,朋友不小心把飞行器电源关闭了,升级失败。重新开机自检后一直嘟嘟叫个不停,手机APP可以连接到飞行器WIFI,但点固件升级时提示“获取设备信息失败”
无法升级固件,而且一直嘟嘟叫不停。飞行器无法使用。把TF卡上的内容全部删掉,还是一样,把TF卡格式化后也是一样不行。网联技,说要返厂。上周才到了,才飞了一次
请问大神,除了返厂,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电机一直滴滴--滴滴--滴滴......?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主控的固件正在升级时中断导致固件丢失,呈无固件状态,只能返厂了

网友B:
返厂给你来个升级费用XXXX.XX元。。。

网友:
没事 返厂 换个主板就好了 也就4000左右吧~~

网友:
楼上的别吓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一直滴滴--滴滴--滴滴......?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主控的固件正在升级时中断导致固件丢失,呈无固 ...

是的,其实要解决很简单,接一下USB重刷一下固件就可以了。很手机或电脑一样。只不过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给你来个升级费用XXXX.XX元。。。

挂在零度下空袭回去

网友:
主板坏掉~换新~4187

网友C:
没事 你把内存卡格式下 然后把升级程序放到内存卡里 放那里别管他乱人 20几分钟就自己升级完了 上次我朋友的也关了一次 就这么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 你把内存卡格式下 然后把升级程序放到内存卡里 放那里别管他乱人 20几分钟就自己升级完了 上次我 ...

是吗?我马上试试。是把“DJI-GO.apk”拷到TF卡里,是吧?

楼主:
是固件升级包文件(P3X_FW_V01.04.0010.bin)

楼主:
好像没有找到“Phantom 3 Standard ”的固件升级文件,用“Professional ”或“Advanced”的固件升级包行不行呢?

楼主:
在手机安装目录下找到了固件文件,正在升级,应该有希望啦,现在不会像一开机那样叫个不停了。目前还在升级中

楼主:
正常使用啦!不用返厂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 你把内存卡格式下 然后把升级程序放到内存卡里 放那里别管他乱人 20几分钟就自己升级完了 上次我 ...

非常感谢!今天差点就返修回去了,今天周日DJI没上班。想着明天发回去的。现在正常了,太好了!再次感谢!

网友D:
我也准备买这款了,你用的是安卓系统吗?刚才你说的方法是不是把手机app里的固件升级文件拷到飞机sd卡里面在重新升级吗?  在问你一下,p3s不用链接电脑就可以固件升级吗?那用手机升级时需要连接网络用流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买这款了,你用的是安卓系统吗?刚才你说的方法是不是把手机app里的固件升级文件拷到飞机sd卡里面 ...

我用的是安卓系统,是把手机中的DJI GO软件安装目录下的“Upgrade”文件夹中的固件更新文件拷到飞行器相机TF卡根目录下。因为在DJI官网上没有“Phantom 3 Standard ”的固件升级文件,是通过手机的DJI GO下载下来的固件更新包,所以只能在安装目录下找出来,是后缀为“bin”的文件。固件是通过手机安装的DJI GO软件来升级的,可以先连接到上网的WIFI下载更新包,好了以后再连接飞行器的WIFI更新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在DJI官网里的“技术支持”里的“Phantom 3 Professional & Advanced”的下载中的“固件下载”最下面有一个“Phantom 3 固件升级方法 v1.2”文档里有固件升级的详细说明,不过在“Standard”版块里没有固件升级包和升级说明下载。“Standard”的固件升级是通过手机软件直接更新到飞行器和控里,所以要手工升级只能把手机下载好的固件升级包拷到TF卡上再升级了。

网友D:
谢谢你讲的很详细。我感觉3s升级比高级版的方便些啊,不用链接电脑。你的意思就是3s固件升级还是需要手机联网下载吧,但我看app里面没有这款的固件更新呢?是不是手机连接了飞机自动提示更新固件吗?

网友D:
3s买回来,sd卡里面就应该有自带的固件文件吧?如何失误删除了是不是就麻烦了?从卡里拷贝照片时都该注意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讲的很详细。我感觉3s升级比高级版的方便些啊,不用链接电脑。你的意思就是3s固件升级还是需要手机联 ...

是的,不用电脑更新。手机APP会有固件升级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3s买回来,sd卡里面就应该有自带的固件文件吧?如何失误删除了是不是就麻烦了?从卡里拷贝照片时都该注意点 ...

这个没留意,应该有。不过也没问题,手机APP更新后会在其安装目录下有固件升级文件,拷出来放到TF卡上就可以了。不过一般都不用手工固件升级,只是我的飞行器在更新过程中被朋友关了电源,手机APP无法更新,只能把更新文件拷出来放到TF卡上让飞行器自已更新而已。手机APP更新也是一样会通过WIFI传输固件更新文件到卡上,然后再更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没留意,应该有。不过也没问题,手机APP更新后会在其安装目录下有固件升级文件,拷出来放到TF卡上就 ...

固件升级是先连接飞机,提示升级了,在连接网络下载固件吗?wifi可以同时连接飞机和网络啊?还有就算不升级的话飞机可以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升级是先连接飞机,提示升级了,在连接网络下载固件吗?wifi可以同时连接飞机和网络啊?还有就算不升 ...

应该是打开手机APP,连接网络,检测是否有更新,如果有会提示下载,下载好后会提示连接飞机更新,这时打开飞机电源,断开网络,连接飞机WIFI再更新。应该不能同时连接网络和飞机,手机WIFI在同一时间里只能连接到一个WIFI吧。不升级应该也可以用吧,升级一般都是修正或优化一些程序语句,使设备更稳定可靠,有升级包时还是建议升级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打开手机APP,连接网络,检测是否有更新,如果有会提示下载,下载好后会提示连接飞机更新,这时打 ...

我的3S也到了  升级成功  试飞也不错, 就是感觉SD卡内存很小啊, 寸不到多少分钟的视频,如果出去玩  换另一个SD卡  能不能起飞呢?   固件 的文件是不是在原配的SD卡里,取出就没法玩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打开手机APP,连接网络,检测是否有更新,如果有会提示下载,下载好后会提示连接飞机更新,这时打 ...

原装卡只有8G 不够用啊, 如果换新卡的话 , 那固件文件怎么处理呢?  是把原装卡里的文件全部复制到新卡里面   还是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卡只有8G 不够用啊, 如果换新卡的话 , 那固件文件怎么处理呢?  是把原装卡里的文件全部复制到新卡 ...

固件升级完了就不一定要保存升级文件了,固件升级是更新主板上的ROM,更新成功后升级文件就不用再读取了,除非需要重新更新。换大容量TF卡吧,我也换了32G的,把TF卡格式化成FAT32的可以了。

网友:
谢谢 明白了   买卡直接插上就可以飞吧 我也打算在买个电池,买张32G卡!  改了FAT32格式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固件升级包文件(P3X_FW_V01.04.0010.bin)

看看大疆搞得,简直混淆视听,DJI go 刷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件升级完了就不一定要保存升级文件了,固件升级是更新主板上的ROM,更新成功后升级文件就不用再读取了 ...

听别人说如果有备用电池的话也需要升级,就是说新电池升级完了固件才可以删,请问你的备用电池升级了吗?怎么升呢?这一块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别人说如果有备用电池的话也需要升级,就是说新电池升级完了固件才可以删,请问你的备用电池升级了吗? ...

我还没买备用电池。是的,升级最好全部设备都一起升级(最好看看更新说明,确认更新包包括更新哪些固件,固件包括飞行器、遥控器、电池)。如果通过手机APP软件(DJI go)更新的话,手机软件也会同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大疆搞得,简直混淆视听,DJI go 刷固件。

是呀,开始没找到固件更新说明,而且官网中的“Phantom 3 Standard”版块的下载区中也没有固件更新方法说明,后来在“Phantom 3 Professional & Advanced”版块的下载区中才找到Phantom 3 固件升级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大疆搞得,简直混淆视听,DJI go 刷固件。

而且更新方法还不一样,因为开始通过手机APP更新固件时出错,后来在“绿豆蝇”大师的提示下,加上更新说明才顺利手工更新了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买备用电池。是的,升级最好全部设备都一起升级(最好看看更新说明,确认更新包包括更新哪些固件, ...

我买了备用电池   固件最新的情况下  插电池手机没有提示升级, 可能3S暂时还没有和电池升级配套的固件吧  只有先玩着    没有影响的

网友F:
Lzp3s能飞多远啊,图传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p3s能飞多远啊,图传怎样

还没时间测试,看这周末天气怎样,如果可以抽时间试试。之前一直飞组装的960机架,又大又稳。不过P3S也不错,也挺稳的。不过有点不太习惯的就是遥控器,因为玩了十多年航模一直都是右手油门,P3S默认是左手油门(美国手),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右手油门,我也改了右手油门。但P3S右手油门杆是自动回中的,而且飞行器熄火是要油门在最低位置保持两秒以上才熄火。而无论是JR的控还是FUTABA的控,油门都是推到哪就停在哪。第一次飞P3S时降落后习惯性松开油门,飞行器又中速起飞,差点撞了。如果习惯用左手油门的话就没问题,左杆在最低位可以卡住不回中。

网友F:
我也是右手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右手油门的

那也要习惯一下才行,平稳降落后油门拉到底后保持一会,等飞行器电机停了后才能松手。

网友G:
请问是把固件升级包拷贝到哪一个目录里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今天差点就返修回去了,今天周日DJI没上班。想着明天发回去的。现在正常了,太好了!再次感谢 ...

不客气 上次回复了就在没看论坛 回复没有及时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把固件升级包拷贝到哪一个目录里面呢?

内存卡的根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卡的根目录

网友H:
楼主说下升级完的感受,绕点和跟随都试了吗

网友F:
试飞了吗?说来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飞了吗?说来听

这几天出差了,刚回来。没来得及试。看这星期有没有时间。希望别被中秋耽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下升级完的感受,绕点和跟随都试了吗

前几天出差了,没来得及试。看这星期有没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