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失控问题?

楼主(2015-09-12):
DJI的飞控NAZA,刚装好了,该调的也调了,起飞不是疯狂往右跑就是往左,拉不回来,不受控制的样子,用手拿着飞机加大油门完全左右跑,怎么回事?
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朋友??

网友A:
我的就这样飞丢的,你在哪儿试飞呢,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B:
绝对是干扰 不信你问DJI客服

网友C:
照理说naza是很稳定的,你检查一下你的遥控器中立位有没有问题,我昨天就发现我的遥控器有问题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不行再刷一遍

网友D:
应该是GPS信号差干扰了,或者遥控器摇杆不在中位。

楼主:
都要尝试一下,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