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3d epp小飞机 山寨AR6100E害死人啊

楼主(2015-09-12):
装了个50cm的小3d  用的d7e gale固件+山寨ar6100e六通道接收机

发现其他一切正常 就是无法设置失控保护

比如:1.不设置失控保护,先关控  油门立马100%启动  只能重新开控控制减速  哎
          2.设置油门-100位置的失控保护  关控后 模型和第一种情况完全一样  +100油门狂转

这是啥情况  太危险了  经检查 油门正反 通道顺序(1通道)  行程  其他舵机 均很正常   想不通  请大家指教

楼主:
而且我这个 ar6100e无法设定失控保护  应该不是个案吧 两个都这样  配合d7e的时候

网友A:
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方法是,插着短接线的期间,设置。

网友:
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的

楼主:
哦 回去试试看  谢谢

这个说明的意思就是   对码的过程中 必须同时设置失控保护啊 要不然  关控就会+100油门

网友:
總算心安了!

楼主:
果然成功了 多谢 重新对码后 操作d7e记忆失控保护0油门位置成功了    山寨ar6100e  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出厂默认设计容易害死人啊

网友:
第一:在飞机通电的情况下,任何关控的行为都是违规操作。这个习惯要改
第二:使用前是否可以先看看说明书。。。收集一下资料再说。。。没有资料可以上 www.youtube.com  搜索关键词  ar6100  failsafe  你会看到好多视频的。。。光看就知道怎么设置了。。。山寨spektrum控在国外的普及率可以是很高的。。。
第三:飞行的空域应该选择空旷的,没有视线遮挡的地区。换句话说,建筑物群,小树林上方都是应该飞的地方。这个是安全习惯,保你不炸机,不撞人的好习惯。
第四:用山寨ar6100 嘛,最好用spekrtum的控。。。。我的d7e已经被我玩坏了。。。。dx9还是刚刚的。。。。这个是个人建议。我试过用山寨ar6100 配dx9  空旷500m空域还没有失控。。。

楼主:
有道理 d7e神控  继续服役中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用山寨的接收机吧,一旦失控后果得不偿失

网友:
d7e + 山寨ar6100 飞丢了四轴 200米失控了飞翼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