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能代替图传接收显示器么?

楼主(2015-09-12):
求高手指教 ,准备入手。

网友:
可以,买个USB视频采集卡就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首先笔记本有视频输入端口,一般都是输出。其次是图传接收信号转给显示器的转换器。目前有没有特别这样的产品,我还真没注意

网友:
用过的人告诉你有延迟

网友:
我早就这样干了。买个USB采集卡就OK了

网友:
有人成功过,看来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笔记本的屏幕呢?携带多不方便啊?

网友:
电池还要给力才好

网友:
把屏拆下来 在买个显示模块 搞定

网友:
我们这的模友曾经用过14寸显示器做屏幕,但是图像太模糊,又没有高清图传,所以放弃

网友A:
弄个433扔在外面,图传接受扔外面,接根视频线到屋里插一台50吋LED电视,我x爽翻了,都不用出去晒太阳

网友:
可以用视频采集卡,不过有延迟

网友B:
不能代替,但是可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代替,但是可以连接

我的本子也是这个    连接要哪些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本子也是这个    连接要哪些东西啊。

视频转接卡和图传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