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三叶草天线,哪个效果好点??????

楼主(2015-09-12):
角度不一样(不是照片角度问题),以前用左边的,还行,右边的价格便宜些,不知效果和左边的一样吗?

网友A:
这个质量不好说,还是买肥鲨的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质量不好说,还是买肥鲨的靠谱点

不买,太贵。一般的三叶草就行

网友:
不懂也来学习的

网友:
我用的是左边那个

网友:
我现在用左个哪种!便宜,不知道换肥鲨会好多少?

网友:
我右边的

网友B:
我用右边这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右边这种,便宜

我是左边的,右边的效果如何,很便宜

楼主:
我是左边的,右边的效果如何,看很便宜,想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左边的,右边的效果如何,很便宜

没得对比,不过比那种杆状的好很多,杆状的很近都有死点(雪花),这种就没那个现象,任何角度方向都没雪花,距离比杆状天线要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