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450 NAZA起飞正常几秒后红灯亮。飞机无法正常飞行 ...
大疆F450 NAZA起飞正常几秒后红灯亮。飞机无法正常飞行。推到顶油门飞机没反应。

楼主(2015-09-12):
大疆F450 NAZA起飞正常几秒后红灯亮。飞机无法正常飞行。推到顶油门飞机没反应。以前买回来安装调试一下就飞了。为啥这次死活不行。飞控是NAZA-MV1 升级了4.1 银燕2212 900 电调好赢 知道原因的麻烦留个言。说下原因。很苦恼。

网友A:
请检查智能电压设定,红灯闪烁有时候是表示GPS信号不佳,一般是黄红红或绿红红,还有就是低于飞控设定电压值时会自动执行降落

网友B:
你下个NAZA的飞控说明书,上面有介绍LED灯的显示。

网友C:
頂油门没反应可能是因为遥控没开,在遥控上有个电源开关,得先打开再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