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好小子1720平尾舵面剧烈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前段时间飞死胖子炸机了,最近换了个好小子1720,推油门到60%以上后,平尾舵面剧烈的无规律上下抖动。但是把螺旋桨取了后,再推油门到100%平尾舵面也不会抖动了。何解?

网友:
螺旋桨不平衡

网友A:
舵面太软了吧,是不是EP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面太软了吧,是不是EPP的

是epp的,舵面我对着吹口大气,就会颤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epp的,舵面我对着吹口大气,就会颤动

不可能软到一吹就抖啊,你是不是拉杆连接处有虚位

网友:
你这不是舵面了,成红旗了。要加碳棒加强的

网友:
舵面太软了,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