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时换退油门机头就往左转,离开地面时锁尾正常

楼主(2015-09-12):
什么愿因

网友:
转速还没达到,尾巴锁不住

网友A:
启动速度太快了吧,设置电调缓启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速度太快了吧,设置电调缓启动试试看

就是默认值,把定速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速度太快了吧,设置电调缓启动试试看

v350a电调用的默认,只是没开定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v350a电调用的默认,只是没开定速

有缓启动吗?有缓启动的话不至于你推油门尾巴向右甩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缓启动吗?有缓启动的话不至于你推油门尾巴向右甩的情况的

不知道设置的是不是缓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设置的是不是缓启动

推油门,大桨是缓缓的提高转速还是一下子转速就上来了?前者就开了缓启动,后者则没开,如果没开把缓启动开一下,具体怎么开,看说明书,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大桨是缓缓的提高转速还是一下子转速就上来了?前者就开了缓启动,后者则没开,如果没 ...

开始慢慢的转

网友B:
没离地时尾桨会调整成0螺距,所以会有转向,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离地时尾桨会调整成0螺距,所以会有转向,这是正常的

正常就行

网友C:
尾巴螺距/转速不够,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螺距/转速不够,设计问题。。。

可以自己调吗

网友C:
改齿轮比,改变距结构,有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齿轮比,改变距结构,有床就行。。。

那就这样飞着吧!太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