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热心更有爱心的大神们都来看一下,小弟有事请教!

楼主(2015-09-12):
小弟纯穷逼屌丝一个,一直想买个六通的450,但是技术有垃圾到不行,练了两年多也只能瞎飞,反正不管怎么样,至少不炸鸡。现在的飞机是一个像真机,四通道无副翼的,尺寸和450差不多大。但是总感觉像个玩具,所以决定上个450无副翼的。有副翼的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飞起来的,在万能的X宝上,看中一个叫自由鹰的无副翼直升机,不知道能不能玩,我不打算翻3D也没那个能耐。所以请大神或者有同款直升机的,给小弟一点建议,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全球坑,买了肯定后悔,4通和6通不同,你买台富丽的360元空机然后配deko舵机配花牌电机电池,好盈电调,一是电装烂了有保修,二是空机配件选择多便宜,仅供参考,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球坑,买了肯定后悔,4通和6通不同,你买台富丽的360元空机然后配deko舵机配花牌电机电池,好盈电调,一 ...

大神,大神,能说详细点嘛,推荐个很一般很一般的配置给我,谢谢谢谢

网友:
没钱就直接上富丽465好了

网友:
新手加我QQ253184832

网友:
建议飞越450pro

网友:
听沙发的,没错。

网友:
无副翼和有副翼是一样的,那点手感区别新手感觉不到

网友B:
x3省着点飞也不错的选择 精度有保证 富丽465新手飞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省着点飞也不错的选择 精度有保证 富丽465新手飞也不错

谢谢师傅的建议

网友C:
450或者480比较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或者480比较适合新手

声音真的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