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四轴

楼主(2015-09-12):
各位大神,
我是APM2.8四轴,水平正常,都校准了(油门,电调),解锁后四个
电机
正常转,给点油门,4号电机转得特别快,油门在大点有能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确定四个桨都装正确了吗?上图看下

网友B:
加速度校准错误。

网友B:
遥控器也必需在地面站里校准后使用。

楼主:
我重新刷下固件,都重新校对就好了,以前也是这样,小炸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