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4000相机如何设置能自动拍照片

楼主(2015-09-12):
相机上能设置好每隔5秒相象,但我地面的显示屏要切成TV模式,如何能屏看到飞要拍摄画面,相机又能自动拍照呢?弄成TV模式后,屏才能看,而相机又只能设成间隔拍照,莫非只能盲拍照片吗?求指导

网友A:
大多都是截图吧 你的现在航拍还有果冻吗 我也准备入650

网友B:
啥啊????SJ4000,按TV输出,然后把你监视器打开。。。看着监视器,调相机上的 每隔X秒拍摄。。。然后按到拍照模式,然后按下OK。。。。这样就可以一边飞一边拍了,不过拍的时候会黑一下。所以就是飞X秒停顿一下、飞X秒停顿黑一下、飞X秒停顿黑一下、飞X秒停顿黑一下、飞X秒停顿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