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手抛起飞升降怎么拉

楼主(2015-09-12):
今天抛冲浪者是抛出后再拉升降,但会先向下掉一点高度,看别人飞的视频,都是抛出去就平飞了,那么是抛出去再拉升降还是拉了升降再抛出去好?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重心找准了。其次,冲浪者的升降调整的时候,就需要上拉一两度。之后,抛的时候大概定个45度抛出,紧接着拉升降。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问题,能正常起飞就ok,结果都是让他飞起来。

网友B:
点下高度没炸鸡就行

网友C:
多练练 熟了你也能做到

网友D:
我的也是,看别人的视频,人坐地上轻轻一抛就平飞出去,我的让人帮我使劲往上抛,我打满油门又拉升降,每次都是几乎掉高到接近地面才能飞起来,自己一个人抛觉得根本飞不起来,看来还是没掌握技巧啊。

网友E:
我怎么觉得是往上抛的角度太大,飞机失速下滑再加速才飞起来的,你试试比平抛多个10来度试试?

网友F:
把升降微调一些,起飞后再恢复

网友G:
左手把油门打到位后,左手放在升降杆上,再右手平抛冲浪者,左手拉拉升降,好像基本不会降高度

网友H:
手抛出后,害怕飞不起来,本能的猛拉升降,造成失速,稍微拉一点升降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