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433好一些?

楼主(2015-09-12):
一下这两款 哪一款效果好一些?距离远一些?A控的就不要提了,我现在使用的就是A控的 接收天线和主板连接处经常断开,因为这个失控炸鸡2次了!

网友:
我有一套,300出给你

网友:
为什么会断开?

网友:
当绕是肥鲨了

网友:
俺用RLINK433,转发模式,14SG控,最远飞过15公里,也曾出现过闪断信号的情况,不过还没丢过机。

RLINK433用天地飞控的转发模式,会出现兼容不好的情况,请注意。

网友:
最差是非凡,最好就是肥鲨     切糕和RLINK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积极,不过非凡的绝对不考虑 虽然便宜  但是失控是真的  最早用过2套 433  都出了

网友:
最好的应该是切糕433+新出的双天线接收

网友:
切糕433用过几套了 没问过问题

网友:
最好是rlink433。我用了好多套。没失控丢机过

网友:
刚刚介入FPV,用的切糕。还没飞过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