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智能方向控制,谁遇见过?

楼主(2015-09-12):
lite飞控。按照说明书已经调好。也设置好了三段开关。分别是关闭,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经过试飞发现有个问题,开启航向锁定功能后,所有的控制方向是反的,但是返航点功能却正常,重新做了几次罗盘校准,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人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的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没有拉到有效位置。建议飞到离自己10米左右。然后开吧。还有gps出线位置是飞机正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拉到有效位置。建议飞到离自己10米左右。然后开吧。还有gps出线位置是飞机正前方

感谢回复。检查过了,Gps安装位置没有问题。

楼主:
解决了。看来一下说明书,上电后需要等待大概30秒左右,绿灯快闪后就可以记录机头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