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旋悬停的练习方法

楼主(2015-09-13):
如题,最近开始练习自旋悬停,但不是特别得到练习要领,希望有经验的模友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这个动作的心得。

网友A:
无副翼的话没要领,调机到位只要无风打方向舵就不会跑
有副翼的话要有一个副翼舵的向内配合
有风的情况下就比较复杂了,要螺距、升降、副翼的完全配合
练习应该从基础开始,简单说就是悬停的转换,对尾悬停变成对侧悬停不跑,然后再转为对头还不跑,再转下去直到回到对尾,如果还能保持原地,就有要领了,接下来连接起来就是自旋悬停

网友B:
从对尾到对左开始练起,也就是从对尾打到对左,不要停,迅速从对左打回对尾,这样反复对尾对左,对左对尾不停的来回练习,然后继续对尾对头对头对尾反复切换,直到一整圈正反切换打下来,慢慢把整圈的速度放慢,最后就是多加反复练习~

网友:
机子重心合适是真的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对尾到对左开始练起,也就是从对尾打到对左,不要停,迅速从对左打回对尾,这样反复对尾对左,对左对尾不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话没要领,调机到位只要无风打方向舵就不会跑
有副翼的话要有一个副翼舵的向内配合
有风的情况下 ...

回去就试试,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话没要领,调机到位只要无风打方向舵就不会跑
有副翼的话要有一个副翼舵的向内配合
有风的情况下 ...

是用有副翼比较练技术吗

网友:
四面悬停到八面悬停,然后之间相互转换时能够机头的投影位置不移位,动作越练越慢,就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用有副翼比较练技术吗

也可以这么说。有副翼使用的希拉小翼平衡能力比三轴陀螺仪要差很多,同样的悬停动作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操作的复杂程度要高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较练基本功。当然,现在绝大部分都是无副翼了,也没必要回去找那个麻烦,而且很多对于无副翼来说轻而易举的特技动作,用有副翼来做很困难,这也是近几年来感觉新手进步非常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如同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如果没什么机会开手动挡,练不练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说。有副翼使用的希拉小翼平衡能力比三轴陀螺仪要差很多,同样的悬停动作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 ...

简单精辟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说。有副翼使用的希拉小翼平衡能力比三轴陀螺仪要差很多,同样的悬停动作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 ...

学习了

网友D:
这个事吧,首先机子重心要比较好。

网友E:
多练就有感觉了 ,其实就是通过打舵来调整旋翼面的朝向来控制飞机位置,刚开始从四面入手练多了就不会僵硬的从四面来调整了而是360度调整,总之要多练,没有什么复杂的道理

网友:
首先就是飞机要调整到位 另外悬停一定要过关  8个面的都要停的不动才行

网友:
自旋悬停太简单了,我是新手练了不久就可以自旋了,空中连续自旋一分钟都可以。只要调好飞机有点技术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实自悬停不用练,8面悬停练熟了自悬停自然而来。

网友F:
我是无副翼,自旋悬停我发现其实是你8面悬停到都像对尾一样的,这样自然就出来了。自旋悬停的手法有点像自旋翻,也是与尾巴反方向划圈,很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无副翼,自旋悬停我发现其实是你8面悬停到都像对尾一样的,这样自然就出来了。自旋悬停的手法有点像自 ...

我现在练习自旋悬停就是为了入门自旋翻,我现在半圈自旋翻都差不多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事吧,首先机子重心要比较好。

请问重心具体在哪个位置 或者重心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重心具体在哪个位置 或者重心怎么调

请自行搜索 直机重心调整方法

网友(2017-04-25):
引用 网友E:
多练就有感觉了 ,其实就是通过打舵来调整旋翼面的朝向来控制飞机位置,刚开始从四面入手练多了就不会僵硬 ...

你悟出真理了

网友(2017-06-10):
引用 网友E:
多练就有感觉了 ,其实就是通过打舵来调整旋翼面的朝向来控制飞机位置,刚开始从四面入手练多了就不会僵硬 ...

顶帖把高手言论翻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