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3 固件升级问题

楼主(2015-09-13):
手上的Phantom 3 4K版,飞机和
遥控器
固件都已升级到 V1.4和V1.3.2版本,到进入DJI GO发现固件的显示要升级!DJI GO显示飞机是V1.3.2,遥控器是V1.2.6+。请问是何原因?望指教!此外遥控器无法用USB升级,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有没有升级成功的朋友?有的话,给个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没见过

网友:
你怎么升的?

楼主:
最开始一切按DJI的视频讲解升级的,升了几次都不行。后来DJI的客服说300B的遥控可以用Pad直接升级,后来试了成功升级遥控器之后,再次升级飞机才最终OK。

网友B:
这次的固件不带遥控器升级固件,下载1.3.2固件后单独升级遥控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