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不挂云台如何调重心

楼主(2015-09-13):
大疆精灵2,8月初发现gopro云台的俯仰有问题,没敢寄给厂家,怕回不来-_-||  遂拆下云台。
8月底折腾好几周又把iOSD和云台防扰板内置到机身。机外没有云台相机,只有图传了,看着真不适应。
找了个下午试机,起飞时向后猛飘,赶紧压杆降落,落地就倾倒向电池一侧,电机减速但是没完全停,桨叶不停的削地面,好心疼。做内八停机,却发现电机反而加速了,桨叶发疯般的削地砖。尝试多次内外八都不灵光了!额脑门一热就上手了,忍痛关了电池!~~~~结果你们能猜到了,额的手臂挂彩了,鲜血淋淋的收拾残局回家
损失:手臂好几道伤口,一付桨叶削短了1/3,一个新手的心灵

楼主:
起飞后飘,是没云台重心偏后,可是飞控应该可以自纠的吧。结果倾倒后成了自激,跟本不停啊!
调参里只有GPS位置调节,没重心调节呀。

网友A:
不用调重心的,我精灵2,没挂云台那样飞,挂了后什么没动照样飞,下降后油门到底几秒关电机,不要内外八字,如果没gps信号飘是有点的,不知道你的猛飘是怎么个猛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重心的,我精灵2,没挂云台那样飞,挂了后什么没动照样飞,下降后油门到底几秒关电机,不要内外八字 ...

我降落也是升降杆压到底,眼看着快停了,它又复活了。

今天新桨到货了,再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降落也是升降杆压到底,眼看着快停了,它又复活了。

今天新桨到货了,再去试试吧。

如果地不平或被风吹翻了,它会加速一边电机试图平衡的,我地翻过一次,现在直接用手接,接住后保持水平直到电机关闭,不然你手往一边歪,它会有反应的

网友:
哎,继续八字就停机了

楼主:
下午测试,第一电正常。第二电,10分钟后突然掉高,从3米掉到1米,似乎不受左右控,我就压杆到底,降落了,有点快,又在没完全停转前翻倒了,连续两次内八,终于停了。新一对桨又削了地,不算严重。
开始怀疑iOSD是不是应用飞控~~~

网友:
拆掉其他不是原配的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