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调节是否应该使机头左转的力量大些?

楼主(2015-09-13):
有副翼的2009年的GL450C
最近观查尾桨螺距,在行程正中的时候是0度,最左,最右时,螺距分别达到最大,最小值。在长期飞行中明显感觉机头向左转不如向右转得快,在瞬间风大的时候左转非常吃力。
不知道是否存在相同情况的模友。
于是想调节尾桨螺距最大最小值,使向左扭转的力大一些。不知是否有必要?
没想出机械调节方法,暂时只能缩小尾推最大总行程,再调整尾舵机拉杆,使左满舵时,尾推到最左端,右满舵时,尾推到不了最右端,(浪费了右面)一点行程,这样使左转的力大一些。
请问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浪费行程?

楼主:
不好意思,左右颠倒了,重新写一遍

有副翼的2009年的GL450C
最近观查尾桨螺距,在行程正中的时候是0度,最左,最右时,螺距分别达到最大,最小值。在长期飞行中明显感觉机头向右转不如向左转得快,在瞬间风大的时候右转非常吃力。
不知道是否存在相同情况的模友。
于是想调节尾桨螺距最大最小值,使向右扭转的力大一些。不知是否有必要?
没想出机械调节方法,暂时只能缩小尾推最大总行程,再调整尾舵机拉杆,使右满舵时,尾推到最左端(从后面看),左满舵时,尾推到不了最右端,(浪费了右面)一点行程,这样使右转的力大一些。
请问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浪费行程?

网友A:
左转是卸力   转速越大  左转越快    右转就是完全靠尾浆了。  其实不必纠结  只要锁稳  大差不差就行了。  想要加大行程   就要在  8字那个零件上改短  或者加长 尾巴的 伞齿的那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转是卸力   转速越大  左转越快    右转就是完全靠尾浆了。  其实不必纠结  只要锁稳  大差不差就行了。  ...

多谢。以我现在的能力,暂时改不了,先不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以我现在的能力,暂时改不了,先不纠结了

其实我也一样   我现在都说不上飞机的部件的 具体名称呢

网友B:
尾轴加长或减短,方便点就移动尾中联在尾轴上的位置,稍微往外或往里面移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宇宙牌通病,GL照抄罢了。
最简单的方法,反装尾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轴加长或减短,方便点就移动尾中联在尾轴上的位置,稍微往外或往里面移一点就可以了

好像跟三楼观点类似,周末换皮带和尾桨轴承时,观察一下。理论可行,就看自我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宇宙牌通病,GL照抄罢了。
最简单的方法,反装尾桨架。。。

是把尾桨架以尾管为轴转180度,尾桨到左边(后视)吗?

网友:
谢谢你热心的模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把尾桨架以尾管为轴转180度,尾桨到左边(后视)吗?

把桨夹反转180度。这是尾舵机的方向就反向了。
如果滑块在尾轴中点,螺距为0的话,我说的这个方法不适用。
PS, 你的陀螺仪不能调左右Limi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桨夹反转180度。这是尾舵机的方向就反向了。
如果滑块在尾轴中点,螺距为0的话,我说的这个方法不适用 ...

我的陀螺可以调左右limit,只是左右limit是同时变大变小的。如果调到最大占满滑块整个行程,中点就是螺矩0。我现在是调小只占约80%整个行程,滑块能到最左端,但到不了最右端。因此最右端有20%行程浪费。

网友C:
神马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马陀螺仪。。

kds800,见笑

网友C:
看看换大一号尾桨可能有改善。(自己做好测量,不要和大桨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换大一号尾桨可能有改善。(自己做好测量,不要和大桨干涉)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