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

楼主(2015-09-13):
以前经常看到 贴吧里玩无人机的 前辈 这么说,没想到 自己也经历了 前天 撞树上了,3米多掉在草地上,一个电机不转了,镜头与云天之间的连接轴 摔歪了, 但相机可以继续使用 云台也可以,别的试了一下没啥毛病,有经验的朋友 知道 修一次 多少钱呢 先谢了

楼主:
云台 相机 都没坏,这么贵吗?

网友:
这里就是这个价,不修就砸了

网友A:
一个电机不转,另外两个电机估计也有杂音了,点调肯定保不住,云台电机弯了,起码换两对云台电机总成,上下壳是必须的,排线就看你运气了,镜头也换一个吧.你大概2000左右差不多了,如果收到后还有问题,记得再寄回来,我们继续帮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机不转,另外两个电机估计也有杂音了,点调肯定保不住,云台电机弯了,起码换两对云台电机总成,上下 ...

镜头为什么也要换,都是好的,摔后 才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机不转,另外两个电机估计也有杂音了,点调肯定保不住,云台电机弯了,起码换两对云台电机总成,上下 ...

镜头为什么也要换,都是好的,摔后 才试过 可我看 好多人镜头都甩掉了,才不到2000

网友B:
楼主,你好,经检测,你的云台水平电池损坏,横滚电机俯仰电机也异常,云台主板也需要更换,镜头有划痕,同时飞机外壳有擦痕,电池也有变形。以上维修价格4180元,如不全部更换,我们不进行试飞测试,并不保证所更换配件的稳定性,谢谢。

网友:
砸了 +1
记得拍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经检测,你的云台水平电池损坏,横滚电机俯仰电机也异常,云台主板也需要更换,镜头有划痕,同 ...

要真这样 我都想好了云台,相机反正还能用 ,上下摇摆也可以,就是轴歪了,我就换个电机,我就歪飞了,等日后想到处理方法了,再说

网友C:
楼主千万别在这时候再上一个炸机加砸机视频,人家现在够上火的了,在经济日益萧条下,老百姓也越来越理性,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千万别在这时候再上一个炸机加砸机视频,人家现在够上火的了,在经济日益萧条下,老百姓也越来越理性, ...

市场决定一切,我看过一个帖子说 为什么维修贵,道理我认可,但有个问题 IPHONE 手机 不会没事儿从天上掉下来,那个摔机的几率更这个没法比,就是由于这种机器的特殊性,大疆值得考虑一下,别被这个事儿给砸了牌子,无人机平民化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品牌进入这个领域,大疆为什么给ADVANCE 和 STANDARD 降价,就是为了把竞争对手挤出去,别前方弄得红红火火,后院再着了火,如果有合理的保险保障或者,大疆通过内部合理控制调整,调整一下修复的价格,我想不会再有什么砸机的视频出现。

楼主:
精灵3 PRO

网友:
跟阳江模友一样,维修费4800元,你也可以不修选择砸,如砸了上个视频,我发个100元微信红包你

网友:
不换将严重干扰飞机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飞行的质感。出现问题不包哦

网友:
记得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决定一切,我看过一个帖子说 为什么维修贵,道理我认可,但有个问题 IPHONE 手机 不会没事儿从天上掉 ...

楼主有理~~的确啊哈哈

网友:
换又觉得好贵,但是不换的话自己又修不了。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