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脖子现象

楼主(2015-09-13):
前段时间机架振动大没注意云台,现在震动消除飞控不报警了,云台歪脖子了,店家也不回话,群里问也没说话的在这里求大哥们给想个办法。刚出的那个A22-2H。

网友A:
通电自检时注意不要去动云台,等自检过了应该会好的,我也是用的新款A22-2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自检时注意不要去动云台,等自检过了应该会好的,我也是用的新款A22-2H

刚开始是挺好的,飞一会云台就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是挺好的,飞一会云台就歪了

是转向时歪,还是飞直航线歪?转向时歪脖子没有很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垃圾X-CAM,出问题不还不问,妈的

网友B:
连接调参软件。然后通电让云台俯仰90°度垂直地面然后,可以手动硬扳垂直。选择调惨软件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调参软件。然后通电让云台俯仰90°度垂直地面然后,可以手动硬扳垂直。选择调惨软件校准。就可以了

你没看清楚就瞎回答, 他是说刚开始飞的时候脖子不歪的,飞一会儿脖子就歪了, 应该和校准没有关系, 补偿算法有问题。

网友(2015-11-03):
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果断找技术解决!

网友:
请加售后QQ3140367168,论坛和官网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