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惨遭坠机

楼主(2015-09-13):
今天天气不错带小塞飞一圈,第一块电池飞完都正常,换上第二块电正飞的开心,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断电了,全机没反应,坠落水泥地,头和尾翼都断了.

网友:
粘起来继续嗨

网友:
正好改双发

网友A:
没事,粘好继续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架塞斯纳!祝下次爽飞!

网友B:
这种修起来就很简单了...宁愿直接炸断,都不要炸的要断不断,变形那种...最不好修复。断了直接粘起来,建议连接的时候,插几根牙签或者竹签之类的。

网友C:
泡沫胶侍候,10分钟搞定

网友D:
电调与电池的插头相互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E:
话说楼主你这真惨  我的小赛全速撞墙都没你这惨
找到是什么原因了么  炸了是小事  主要是要找到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调与电池的插头相互接触不好造成的。

电调原带的T头很多都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和很多模友也遇见过。有的还没上天就忽然舵机没反应了。朋友解决的办法是换X60就比T头重1克,可我觉得那样成本太高,毕竟好几十块电池需要换。我解决的办法是换优质T头是最好的办法。已经一年了没出现过断电。做好定期检查发现有问题就立刻换掉。天上的东西不要对付,不然追悔莫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调原带的T头很多都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和很多模友也遇见过。有的还没上天就忽然舵机没反应了。朋友解决 ...

确实是这样 我的解决办法是拿小电磨把接触面都打花  那弹簧片也弯弧度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 我的解决办法是拿小电磨把接触面都打花  那弹簧片也弯弧度大点。

这样也不错,不过长时间放置容易氧化。经常处理的话也没事。

网友G:
楼主改用XT60吧,要杜绝隐患

网友:
飞了真么久飞机,t插从来没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粘好继续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架塞斯纳!祝下次爽飞!

呵呵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修起来就很简单了...宁愿直接炸断,都不要炸的要断不断,变形那种...最不好修复。断了直接粘起来,建议 ...

就是,最怕只变形不断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胶侍候,10分钟搞定

已粘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与电池的插头相互接触不好造成的。

应该是的,而且我电池还接了一跟延长线,估计就是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原带的T头很多都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和很多模友也遇见过。有的还没上天就忽然舵机没反应了。朋友解决 ...

谢谢指点,我也准备换好点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你这真惨  我的小赛全速撞墙都没你这惨
找到是什么原因了么  炸了是小事  主要是要找到原因

电池延长线接头的问题,打算把延长线直接和电调焊死,电池插头改xt6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改用XT60吧,要杜绝隐患

是的 改xt60

楼主:
哈哈 已粘好 继续

网友:
基本都是T插惹的祸!

网友:
+调+飞+修+复飞+复修+再飞+再修=成长=魔

网友H:
这款飞机修好了可以继续,问题不大

网友I:
XT60好,把插头全部换了

网友J:
一定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修正后再飞。同样的问题,不能再次出现。

网友:
粘起来继续,改用XT60吧

网友:
炸的略惨。。。头怎么都能炸掉了

网友:
我今天也小炸2根桨,侧风降落怎么降啊

网友K:
这是那个50块钱一个空机的吧?这个飞机巨烂~~材料栏做工烂~~~飞着也乱晃影响心情~~~烧了吧换个号的

网友:
建议机身用封箱带抱起来就好了。

网友L:
太好了,又学到新知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这种修起来就很简单了...宁愿直接炸断,都不要炸的要断不断,变形那种...最不好修复。断了直接粘起来,建议 ...

chanchao兄:

EPO 炸变形后可用热水浸,会自动恢復原状的。

陳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款飞机修好了可以继续,问题不大

是的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XT60好,把插头全部换了

已经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定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修正后再飞。同样的问题,不能再次出现。

好的,一定认真检查,不能再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那个50块钱一个空机的吧?这个飞机巨烂~~材料栏做工烂~~~飞着也乱晃影响心情~~~烧了吧换个号的

不是50的,是南阳敏定的空机130,不算精致但质量可以很好飞,炸机好多次了,机架都没大问题,只是这次严重点直接坠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太好了,又学到新知识。

哈哈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M:
chanchao兄:

EPO 炸变形后可用热水浸,会自动恢復原状的。

多谢前辈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50的,是南阳敏定的空机130,不算精致但质量可以很好飞,炸机好多次了,机架都没大问题,只是这次严 ...

那是你买贵了~~就这个破玩意~~空机50元 不带涂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是你买贵了~~就这个破玩意~~空机50元 不带涂装的

这个有涂装,除了电子设备其他配件都带,50那个就一空壳吧,啥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涂装,除了电子设备其他配件都带,50那个就一空壳吧,啥也没有.

恩 50 的啥也没有   不过那个飞机还是太烂了~~~ 真的飞着影响心情
建议你尝试下这款~~超级好飞~~~是超级的超级~~
XBAO 搜 开拓者一机两翼

网友:
LZ换了T插是不是没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了?我也有架同样的塞斯纳,也是上天过一会就没任何反应,和你的现象一样,我怀疑是电调有问题把接收机断电了,准备把电调换了试试

网友:
我有几次撞地球了。一次是T插松了,一次是电调烧了,还有一次电机烧了,飞的太远,没救回来。

网友(2015-10-17):
eps粘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一部epo的。配置和你这个一样,翻滚很渣,不知道是动力问题还是机身问题。你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