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偏移量

楼主(2015-09-13):
请教大神们混控偏移量是什么,有什么用,如何影响舵机动作,谢谢!

网友A:
混控,通道间的混合控制,你先自个理解一下,
一、副翼有动作时,桨的攻角会有变动,负荷加大,需要油门补偿,同时反向力矩也变化,需要尾舵补偿;
二、混合是一种混合量化计算,要通过精确的算法,或实际测试得出量化,所以就产生你所说的。
这样做就是便于精准飞行,不设置的话得手动补,有好些模友也喜欢不用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通道间的混合控制,你先自个理解一下,
一、副翼有动作时,桨的攻角会有变动,负荷加大,需要油门补 ...

先谢谢你,不过我知道混控是什么,我说的是混控偏移量(offset),设置混控的时候的一个选项。。我调了半天也没发现这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