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组装快电池玩玩

楼主(2015-09-13):
一共买了12块锂电芯,先试装二块玩玩。组合时电极较近,切记做绝缘处理,途中美纹纸就是干这个用途的,焊接好后再用纤维胶带绝缘固定,即可,细心一点你也可以。因手机发帖,无法没图一描述,凑活看吧。确认正负电极-组合绝缘电极-打磨电极-上锡-连接导线-绝缘固定导线-塑封。OK。切记细心仔细!!!!!避免爆炸!

楼主:
继续补图四张

网友A:
我把旧充电宝拆了串成电库,电极就是死活没办法上锡,火大,直接放电扔了

楼主:
无法上锡要么烙铁功率不够,要么有氧化层。

网友:
楼主这搞的是几S呢?

网友:
铝没法上,正极需要转镍才好上锡

网友B:
热缩管用在这个位子不太合适,首先是热缩管皮比较软比较薄,容易戳破或者电池一旦高温,热缩管被烤,容易出问题,一定要在这个位置用套管的话,用黄蜡管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旧充电宝拆了串成电库,电极就是死活没办法上锡,火大,直接放电扔了

找东西打磨一下电级,我当时也是邮来愣是磨掉一层皮才勉强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缩管用在这个位子不太合适,首先是热缩管皮比较软比较薄,容易戳破或者电池一旦高温,热缩管被烤,容易出 ...

说的是,所以我里面已经用纤维胶带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