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删

楼主(2015-09-13):
已删,已删,已删

网友A:
把遥控器恢复设中,然后三个舵机臂调成同一水平线,三条拉杆调成同一长度,让十字盘标准水平,打开遥控,拨下熄火开关,接通直机,加油门,看三个舵机的变化是否同步,十字盘是否水平变化,大齿轮压紧没有,有虚位会导致飞机忽高忽低.

网友A:
我的V977机是找厂方的技术人员调的,把舵机臂和十字盘调好后,在遥控器不需再调整,飞了一年多都无可调过,一直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器恢复设中,然后三个舵机臂调成同一水平线,三条拉杆调成同一长度,让十字盘标准水平,打开遥控,拨下熄 ...

嗯嗯 你说的很清楚 拉杆的长度我会调,现在我想问:遥控器如何设中,舵机臂怎么调成同一水平。还有就是三个舵机的咬嘴因为方向不同,左边是微微朝下,右边是微微朝上,这样的话我把拉杆长度调一样,十字盘没法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V977机是找厂方的技术人员调的,把舵机臂和十字盘调好后,在遥控器不需再调整,飞了一年多都无可调过,一直 ...

谢谢!我想自己动手,不然就不算入坑了,不懂就上贴吧问。

网友A:
回楼上:说明书有介绍设中的方法,设中后,三个舵机上下摆动是对称的,需把臂拆下,调成同一水平线就可以了

网友:
假如咬咀方向不同,就要靠拉杆的长度,让十字盘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说明书有介绍设中的方法,设中后,三个舵机上下摆动是对称的,需把臂拆下,调成同一水平线就可以了

这里说的舵机的臂是不是舵机上那个白色的勾住拉杆的那个咬嘴?还有我还是不明白设中的意思,是机子回中还是遥控器回中,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网友A:
是的,我的理解设中是让机回中,机不回中,就要在遥控器微调让其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的理解设中是让机回中,机不回中,就要在遥控器微调让其回中.

我好像有点懂了 是不是三个舵机的白色咬嘴要处于同一高度?然后三个拉杆调成一样长度,遥控器与机子开机对频准备起飞了,这时十字盘是水平的对吗?

网友A:
你说的咬咀方向有偏差,不一定能调成同一高度,用调整拉杆的长度弥补偏差,让十字盘水平

网友:
同款飞机没有遇到你的问题。这小飞机哪有那么复杂的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咬咀方向有偏差,不一定能调成同一高度,用调整拉杆的长度弥补偏差,让十字盘水平

嗯嗯 我已经懂了 谢谢大神指导 我继续折腾去

网友(2016-07-26):
我的也是..会往右边斜着飞..怎么调整呀...Q A Q

网友(2017-03-28):
还要人玩 v931吗?together!

网友:
给飞机上电,不开遥控器,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果不平就把十字盘调平,然后检查三个桨叶正负螺距是否合格,如果偏上或者偏下,就同时调整三个下连杆来调整桨叶螺距。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打开遥控器,连续按三下遥控器右下的hover debugging 按钮,这时遥控器屏幕上的飞机图标会闪烁,表示进入调试模式。然后起飞飞机,利用微调把飞机调整到可以悬停再降落,然后再连续按三下遥控器右下的hover debugging 按钮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