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的一些问题,希望魔友解答下

楼主(2015-09-13):
futaba副厂接收tfr8、tfr6区分舵机的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吗,怎么调?还有原厂6208SB普通模式和高速模式怎么设?
先谢谢各位魔友了

网友:
接收没什么高速低速设的。你说的是舵机,
尾舵一般是窄频高速型,这个是陀螺仪特定输出的,
相对斜盘舵机来说反应快一倍

楼主:
纠正一下是常规模式和高速模式

网友A:
Futaba R6208SB 有 Norma(正常或常規) 及 High Speed(高速 ) 2種模式 ,首先長按著接收機 Link/Mode 掣再接通接收機電源,接通電源後要按著 Link/Mode 掣超過 2秒,超過2秒後關掉接收機電源( 由接通至關掉電源都不要放開 Link/Mode 掣)之後放開 Link/Mode 掣再接通電源,留意接收機上的 LED ,是紅色是Norma Mode, 如果是紅和綠色一起著,好像變成橙色(之後變回紅色)就是 High Speed Mode,如果不是你想要的模式,再由頭做一次,因為每次都會轉一次模式,另外要注意的,如果選用 High Speed Mode, 接收機 CH 1~6 都一定要用數碼舵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R6208SB 有 Norma(正常或常規) 及 High Speed(高速 ) 2種模式 ,首先長按著接收機 Link/Mode 掣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