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惯了飞机飞,不敢看着屏飞

楼主(2015-09-13):
如题!!如何克服哪位大侠有经验分享下,谢谢

网友A:
熟能生巧,注意行人安全。

网友B:
同求,虽然有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能生巧,注意行人安全。
是的,安全第一,这也是我所顾虑的

网友C:
地面找标志物体,如沿路飞

网友D:
找个空旷地,强制看屏飞,

网友E:
就是习惯适应问题,找个朋友在旁边提示方位,环境先适应一下,控制好高度·,多飞几次就行了,看屏飞永远是对尾,没难度的。

网友F:
看着屏是第一人称,会比看着飞机的第三人称相对容易。看着屏主要问题是视角限制了所以态势感知没那么高,另外飞机和周围之间的距离判读不是那么准,多飞飞就好了

网友G:
这个太简单了,把飞机飞到眼睛看不见,想不看屏飞都不行,还很紧张的看

网友H:
哎。看屏飞。飞一次炸一次。飞一次炸一次。飞的我伤心啊。空间感,姿态感。方向感。高度。全失。。。。要么就飞的老高。要么就在地上蹦跳。

网友I:
我也一样是不敢看屏幕飞,只能盯着飞机飞,还总是辨别不了方向

网友J:
我也是,今天飞了一个下午,三块电池硬是没飞完,飞一分钟,找飞机半个小时!看屏幕都找飞机了

网友K:
刚开始我也不适应,多飞几次就好了。现在我还是觉得看着屏幕飞最好!

网友L:
先练模拟器

网友M:
入门这是一个槛!找大开阔地飞!注意安全就行

网友H:
第一地面必须松软泥土或者草地。。第二。要足够宽敞。第三必须要有参照物。第四。必须是你熟悉的场地,第五可以适当飞高一点

网友N:
看屏 先不要飞高了 能看到一些参照物 等习惯了在飞高 不然很难习惯的~~ 要是能有带GPS 定点的机子先练练最好 这是最不容易炸鸡的方法了

网友O:
我也是新手 之前玩的没FPV 这两天正在装机子 不知道看显示器好飞么

网友P:
玩模拟器多了都不会看飞机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