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固定翼

楼主(2015-09-13):
最近搞了个固定翼,因为是新手,所以想装一个陀螺仪,麻烦的接上了只有油门通道可以动,其他的通道都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没必要把,这东西坏手,这个机子机身很好做,也便宜,我觉得用不上陀螺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把,这东西坏手,这个机子机身很好做,也便宜,我觉得用不上陀螺仪

对于零经验的新手 又没人带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上天了再用关掉增稳 找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零经验的新手 又没人带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上天了再用关掉增稳 找手感

嗯嗯,慢慢来,我意思就是说不要依赖着玩意,祝爽飞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把,这东西坏手,这个机子机身很好做,也便宜,我觉得用不上陀螺仪

就是想玩一下吊机,技术不够,所以就装咯

网友C:
新手有必要装一个。我最恨的就是修飞机,虽然工作量没多大,但都是很烦人的细致活。我的飞机翼展560mm,本身就不好飞,所以装了一个,开了增稳模式,感觉手感没啥影响,主要是去除了风的影响。目前练习正飞倒飞航线,加了增稳,还摔的鼻青脸肿呢,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加一个,至少有飞控的帮忙不摔机的情况下,再慢慢去掉。

你的情况是不是初始化没完成?加电后,飞机不能动,放在地上静止30秒,等听到“滴”声后,飞控初始化完成,才可以动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有必要装一个。我最恨的就是修飞机,虽然工作量没多大,但都是很烦人的细致活。我的飞机翼展560mm,本 ...

恩嗯,但我的那个接上了,只有油门通道能动,别的都不能。。。是我接错了吗?还是。。。

网友:
这东西我现在还没研究好,在家扔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嗯,但我的那个接上了,只有油门通道能动,别的都不能。。。是我接错了吗?还是。。。

你的情况是不是初始化没完成?加电后,飞机不能动,放在地上静止30秒,等听到“滴”声后,飞控初始化完成,才可以移动飞机。 不然各通道都不能用。油门能用是因为油门通道不受飞控控制,直接接到接收机上面的

网友:
LZ此机配置多少?

楼主:
XXD 2212电机 银燕舵机 1047桨 1800电池 其实我是新手来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XXD 2212电机 银燕舵机 1047桨 1800电池 其实我是新手来着

我也是啊,做了个su27。目前还没有试飞,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后面想做你那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啊,做了个su27。目前还没有试飞,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后面想做你那个玩玩

有风就很难飞 还有自己技术也不够  最多留空30多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风就很难飞 还有自己技术也不够  最多留空30多秒

恩,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