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短路,接电,刺啦一声。。。。

楼主(2015-09-13):
本来想重新焊接电池插头,糊里糊涂的用铁剪子“一起”剪电池正负极线,直接短路,冒出小火。。。

但电池电压显示正常,以为没事,焊好后给飞机上电,结果飞机刺啦一声,然后闻到一股焦味。

换正常能用的电池,上电,遥控器解锁,解锁后,结果指示灯全灭了,但用usb飞控连接电脑,飞控声音指示灯正常。。。

中间加了电压电流传感器,自己觉得是是传感器烧了,各位,通过上面描述能不能支点招,自己实在是可惜,又绝望,很无语。。。

网友A:
说不定飞机电源线被刺啦一下烧了呢

网友B:
有地方烧了,找到地方修好就可以了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飞机电源线被刺啦一下烧了呢

这是我想象的最好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地方烧了,找到地方修好就可以了撒

请教,电调有没有可能烧掉?

自己准备买相应零件,挨个换,直到换到正常。。。

网友C:
你查查吧,电路上有个最薄弱的地方烧断了,电调,飞控什么的都不会有问题,大可放心,另外,你的电池正负极焊错了

网友D:
看看哪里有烧糊的痕迹

网友E:
正负极焊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电调有没有可能烧掉?

自己准备买相应零件,挨个换,直到换到正常。。。

你问问哪里有臭味,应该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设计的时候有保险丝的,不会烧电路,你拆开看看,上图,大家帮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我的链接图,飞控是pixhack,用电压电流传感器,其余都是按教程连的
自己想起来了,确实电池正负极焊反了。
感觉传感器肯定坏了,电调估计也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查吧,电路上有个最薄弱的地方烧断了,电调,飞控什么的都不会有问题,大可放心,另外,你的电池正负极 ...

正负极确实反了,自己真是糊涂到极点了。。。
刚才问客服技术,说电调稳压也会烧掉。。损失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哪里有烧糊的痕迹

确实没找到烧糊的痕迹,只是当时稳定一点焦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负极焊错

已经快恨死自己了,一个不小心,四个电调就没了。。。

网友C:
你检查一下机架的分线板,有烧断掉的地方,电调,飞控应该都没问题,仔细查一下看,四个电调强大的MOS组把电路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一下机架的分线板,有烧断掉的地方,电调,飞控应该都没问题,仔细查一下看,四个电调强大的MOS组把 ...

这几天才有时间捣鼓,果然是分线板坏了,换了个分线板,好了,万幸。。。。

当然电压电流传感器也坏了

网友G:
楼主这小意思,我有次买三个24V的电瓶串联插头全部焊好,结果也是稀里糊涂的把三个电瓶串联起来了,电线当时起火,那场面特别的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小意思,我有次买三个24V的电瓶串联插头全部焊好,结果也是稀里糊涂的把三个电瓶串联起来了,电线当 ...

哥们,太威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