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450飞行时间太短

楼主(2015-09-13):
新人最近如多轴门,自组450一套,近日试飞,发现飞行时间极短,现特向论坛内前辈求教问题所在。

我的配置是 山寨F450机架,银燕2212 980kv、 好盈20A电调、 1047桨、大疆NAZA Lite飞控、 穷人OSD、2W创兴科图传、700线索尼摄像头、脚架。

用2200 3S电 总重1350克 只能飞2分钟左右,用5300 3S电 总重1580克 只能飞5分钟 所有用电设备都是一块电池供电 电池都是新的格式电。

各位高手给看看,到底为什么飞行时间这么短啊

网友A:
1400g机架 飞行时间22分钟 电池4s5400mah

网友:
2200电池  2分钟,不可能吧。。。

网友B:
不可能啊,这样算下来你的电机效率才2左右,哪有那么低的。
你飞到多少电压降落?飞机下来后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这样算下来你的电机效率才2左右,哪有那么低的。
你飞到多少电压降落?飞机下来后电压多少?

...

我是飞到11.5降落,落地以后电压回到11.8

网友A:
飞6,7分钟差不多

网友A:
学习当中,新手入魔

网友:
不带云台和狗自重1350已经偏重好多了,2212自重在1KG左右的话效率最好(个人实操感觉),还是减肥吧...

网友:
我的自组F450 ,朗宇A2212 KV980 1045 中特威甲壳虫30A APM飞控带上一堆烂七八糟的东西用格式3S  2200  20C  全重1235克,3.6V报警留空5分钟,带格式3S  3300  25C总重1370克,留空8分钟,效率也不高,苦恼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飞到11.5降落,落地以后电压回到11.8

电池刚刚开始放电就降落,我也是醉了。每片电池最少要到3.5v,3S电压到10.5v才放电差不多了吧。

网友A:
锂电池的额定电压才是3.7v啊。

网友:
保护报警电压设置成3.6V,飞行时间就正常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C:
我用的6S10000电池1.5KG,飞6轴机身重1.8KG,带负荷5.2KG能正常飞行27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6S10000电池1.5KG,飞6轴机身重1.8KG,带负荷5.2KG能正常飞行27分钟

兄弟飞机配置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