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 1720 动力不足,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5-09-14):
大家好!
我有一架天行者 1720 FPV 载机。若不了解该机淘宝链接在此处,并非做广告(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电机是 朗宇 2814 1100KV  螺旋桨是正品APC 9*6, 9寸的螺旋桨。
因为我这里小电池只有3S 2200MAH电池,所以我并联两个3S 电池作为动力电。
但是首次飞行之后我发现3S电池动力严重不足,基本不能大仰角飞行,而且全程都需要满油飞行。感觉动力十分不足。飞5-8分钟就没有电了。
之前玩冲浪者X8都是三分之一的油就能平飞,满油基本就能垂直向上飞。
所以我有两个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1,买4S 5200MAH电池作为动力电(手头银子有限所以想办法如何用6S 5200MAH电池作为动力电)
2,因为我这里还有两块四轴的电池,该电池是6S 5200MAH的电池。所以可不可以就直接拿这电池来用到这款电机上(电调是60A的可以支持3-6S的电源),或者还是更换KV值更低的该款电机。
请各位摩友大大指教!!
谢谢!

网友A:
9*6的桨,必须4S,3S没劲是肯定的。
这种小飞机不建议用6S电池,太重,4S5000最合适了,这种容量的电池也是最便宜的。
另外,我看了这飞机,稍为加工一下就能上10寸桨,可以考虑换桨,这样在3S供电情况下能明显提高推力,虽然还是弱于4S,但肯定够用了。
3S换10寸桨的话,一定要换螺距大的桨。

网友B:
确定不是桨面装反了?字面是朝前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桨面装反了?字面是朝前嘛?

哥们,桨装反了能飞起来吗?你试试?

网友:
9寸配1100KV 低了,不能加大桨时,换个高KV 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桨装反了能飞起来吗?你试试?

反了能飞起来,就是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能飞起来,就是效率低。

这就是我的浆 应该没有装反吧?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的桨,必须4S,3S没劲是肯定的。
这种小飞机不建议用6S电池,太重,4S5000最合适了,这种容量的电 ...

看来我还是得重新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的浆 应该没有装反吧?
谢谢了

看不清,你看看桨面上有字的那面朝向机头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的浆 应该没有装反吧?
谢谢了

桨没装反,要是不想买电池就换电机吧,换低KV电机用6S电,动力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没装反,要是不想买电池就换电机吧,换低KV电机用6S电,动力妥妥的

可是我在网上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 2814左右的电机用6S电 能支持9*6螺旋桨的,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在网上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 2814左右的电机用6S电 能支持9*6螺旋桨的,请指教!

2814肯定不行,必需KV500左右的电机要不会烧的

网友E:
换高kv吧。我的用1250明显动力比朋友的1100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高kv吧。我的用1250明显动力比朋友的1100好了

直接用6S的电配上1100KV 带9寸小桨,就怕 电机烧了,不知道2814的带不带的动6S的电
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14肯定不行,必需KV500左右的电机要不会烧的

不知道 可不可以把油门限定到只有0到70%可以吗?
我看电调输出的 都是多少V 然后电流是多少A的,油门低的时候是不是电调输出的电压也低些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可不可以把油门限定到只有0到70%可以吗?
我看电调输出的 都是多少V 然后电流是多少A的,油门低 ...

省钱是烧钱的开始,要不换4S,要不换电机,我只知道X3520可以上6S,28系列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省钱是烧钱的开始,要不换4S,要不换电机,我只知道X3520可以上6S,28系列的就不清楚了

2820 和3520 啥区别

网友:
照片上看是桨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的浆 应该没有装反吧?
谢谢了

看不清,务必注意是有字那面朝前。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