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锤子机加装三轴陀螺的例子

楼主(2015-09-14):
想给锤子机加装三轴陀螺。不知道有没有先例。

楼主:
有个伟力V915.        912的西装版,     造型美观,很牢固,  不过只有主板上自带的锁尾陀螺。   室内还是有点漂的厉害,还不如九阴260稳定,至少手里这台是这样的,       看到他的舵机是独立的, 所以有此想法。      还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比较喜欢这个款式。  SA315B经典造型

网友:
据我了解,三轴代替锤子,俩锤子好像不行。

网友:
话说我对这个并不了解?

网友:
锤子机锤子本身就有自稳功能,装三轴陀螺仪就是脱了裤子再放屁…多此一举……

楼主:
还不够稳啊,     室内飞总是小心翼翼,     九阴260就是带陀螺的锤子机,所以之前才火。

楼主:
请教阁下,kbar这样的产品能不能只接两个舵机使用,  原来的板子是接收电调一体的,有刷电机要用原板驱动,锁尾也看靠原板。酱紫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