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与NAZA M LITE 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14):
网上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混控1  混控2 混控3 都要设置  K2三段开关可以开启GPS 姿态  手动 三种飞行模式      K3 K4结合使用自动返航锁定 航向锁定功能
但是本人的天7完全按照泡泡老师视频讲解了以后设置  发现 K2三段开关无法切换到姿态模式  后来索性把混控全关掉  默认K2三段开关控制姿态 GPS  手动间切换
K4三段开关默认关闭 航向锁定 返航锁定 之间切换,调试软件蓝色灯都能亮 这样是不是说明已经没有问题 调试正确PS:本人是14年的新版天7遥控器 接收机七个通道连接的依次是飞控的AETRU X2 六通道没有连

网友A:
你拨动那个三段开关,如果箭头正好停留在红圈处就是对的,如果不是的话还要调那几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拨动那个三段开关,如果箭头正好停留在红圈处就是对的,如果不是的话还要调那几个数值

调了下陀角设置  不用混控  波动三段开关都在红圈内了
目前遇到新问题 那个电机上的螺丝和螺丝帽滑牙了

网友:
螺丝帽滑牙倒是简单,如果轴滑牙要么返厂,要么换。实在不行就用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