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问题又来了,求解。

楼主(2015-09-14):
先发个炸鸡图吧,前天爽飞两个电,最后降落来点小插曲。
降落的时候右边机翼刮到一米多高的草,立刻倒飞插土
地上被插个洞,这就是真正的强v奸v地球吧

今天在魔友的指导下成功装了osd,测试过后可以用,

刚出门,发现天气是这样的,好像要下雨了一样。

不过天气预报佛山没有下雨,考虑了15分钟后出发,

结果,风也不小,起飞后逆风40安半油,飞机几乎不动了,估计有3-4级风,而且是侧风,降落费了好大劲才下来。
远处的旗拼命地飘,,,,

为了安全起见,决定不飞了回家了

再说说osd吧,基本功能正常使用,osd有两个电源输入,12和34插口,我接的是34接12v电压,gps正常使用,卫星数量11个,定位好了确定家的位置,显示定位完毕。
然后正常起飞。
但是飞机电压没有显示,难道电源要接12才行吗

起飞后在100米范围乱飞,家的方向没有显示,箭头没有显示,怎么回事,难道没有设置好吗

求解,先祝魔友们爽飞。

楼主:
osd,显示,高度,速度,距离都正常,唯独没有家的方向和飞机电压,没有指示箭头,电压显示为0。
怎么回事?

网友A:
看到你的飞机的造型,我已经不想解答问题了

网友B:
这飞机被毁容了!好可伶!什么都不说了!默默的离开!~

网友C:
换飞控 风力大于或等于3级就别飞了 晃的厉害 顺风速度是逆风的一倍以上 小心有去无回

网友D:
你没有GPS当然不可能有家的方向。电压为O可能是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E:
加油,继续努力,失败是成功它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飞机的造型,我已经不想解答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被毁容了!好可伶!什么都不说了!默默的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飞控 风力大于或等于3级就别飞了 晃的厉害 顺风速度是逆风的一倍以上 小心有去无回

没加飞控,只加了osd,也没有加增程,500米内乱飞,osd都不会用啊[快哭了][快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GPS当然不可能有家的方向。电压为O可能是你的接线有问题

黑色的就是gps,飞场11个卫星。osd带两个电压检测,但是没有显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继续努力,失败是成功它妈。。。。。。

网友F:
飞机变重了吧。我也遇到过冲浪者降落时撞到较高的草,但速度低直接就停下来了,没有损坏。只是机翼很容易碰松,重新紧螺丝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变重了吧。我也遇到过冲浪者降落时撞到较高的草,但速度低直接就停下来了,没有损坏。只是机翼很容易碰 ...

飞机不重,1045g.鸡翼之前确实有炸鸡就松动额额现象,后来直接给我固定死了。

网友G:
好丑,没飞控自然没有回家箭头,都没有运算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丑,没飞控自然没有回家箭头,都没有运算的芯片

啊啊,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丑,没飞控自然没有回家箭头,都没有运算的芯片

大神.我用的是穷人osd,可以独立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飞控 风力大于或等于3级就别飞了 晃的厉害 顺风速度是逆风的一倍以上 小心有去无回

所以我一个起落就回去了

网友:
你找一下OSD上有个按钮,按下应该可以在显示屏上出现菜单,再慢慢找供电显示。如果是穷人OSD你要另接供电插才会有供电读数。当找到六粒星以上可以同样按一下,你会发现设定好家的位置。如果有飞控可设定返航

网友:
插地一个洞飞机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