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高清图传出来了,小白鼠呢?赶紧来个测试视频看看啊,,

楼主(2015-09-14):
   坐等小白鼠测试,,如果能做到和精灵3差不多的样子,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直播就算了吧,,卡的让人纠结~
话说7999这个价格也不够厚道,P3才多钱,,

网友:
没懂这个玩意,就是说不用传统遥控器和监视器了?全部通过LB来传输?飞s1000也像飞精灵那样操作?

网友:
估计第一批还没到货,性价比只能说一般,毕竟单一把控要3000多,如果集成飞控就好了。

网友:
而且受众面不会很大,只支持a2和wkm飞控

网友:
如果能支持 普通的舵机通道估计销量会好很多。

网友:
去他妈的!大家千万别买!我是一代图传的用户!两台都放着一次没用成!大疆都不给解决!然后苹果用户应用都给关闭了!根本就是个不能用的产品

网友A:
我是做无线通信研发的,对无人机高清图传用到电视直播感兴趣。想问问各位,要能够达到直播的效果,都有什么样具体的要求?对于清晰度,现在手机也能拍1080P的视频,但是实际观看效果可能比佳能5D的就差多了,那到什么程度能够够得上直播?比如卡顿,高清图传采用的频率一般都是2.4或者5.8G,大家都在用的频点,受到干扰导致丢包是一定的,那到什么程度能够接受呢?请教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无线通信研发的,对无人机高清图传用到电视直播感兴趣。想问问各位,要能够达到直播的效果,都有什么 ...

我们就在用悟做高清航拍直播。就现在的使用情况来看,悟的高清直播效果客户基本可以接受,没收到反映说卡顿丢包的问题。

当然客户也是指标党,720P的伪高清他们也很不爽,再就是画质一般般,尤其是图像质量跟地面摄像机的反差有点儿大。

画面延迟问题基本不是问题,电视直播都要好几秒的延时,切换台调整下整体延时都很容易解决。现在大家说的延时,丢包主要是作为飞行参考的画面,这个延时和丢包就很容易出事。我们上个月一台悟扎进江里,就是因为延时大得离奇,画面显示飞机还在空中,实际上已经入水了~~~~

个人感觉DJI在产品开发上应该还是反应很迅速的,也很贴近实际使用需求。我们用悟的时候,直播遇上的问题就是HDMI的信号传输到切换台很不方便,因为HDMI线不能太长,如果能直接输出HD-SDI信号就好了。所以现在DJI新发布的LB2带就可以直接输出3G-SDI信号,也算是向高清直播靠近了一步。

网友:
去他M的!赶紧把我们那些一代模型给换了!没有一个用成功的!我敢说大家都放着接灰呢!

网友:
libing0066才是真正的技术专业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就在用悟做高清航拍直播。就现在的使用情况来看,悟的高清直播效果客户基本可以接受,没收到反映说卡 ...

有个基于IP的高清传输方案,与现有的体制不太一样,主要差别是前端目前只支持网络摄像机,可以传输H.264的1080P 高清视频,距离在1-6公里,画面流畅程度挺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用于直播?另外,那个HDMI不能被用于直播的问题,中间加一个HDMI到SDI的转换器可不可以呢?
搜索

网友(2015-11-01):
想了解一下,H.264的1080P的图像质量可以用于直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