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人去研究液压行走装置?

楼主(2015-09-14):
实际上挖机的行走是靠液压行走的,回转也是的,怎么没有人研制开发一下?然后只需要再多三路换向阀即可控制左右行走和回转了

网友A:
用简单的电动可以完成 为什么还要用液压呢。 速度也肯定比不是电动的。 还有就是成本高,不实用。

网友:
液压系统的制作是有难度的,加工精度要高许多。

网友:
用电机代替液压是因为做模型这种精神还没达到最高境界,为了省事。做真正一部真机的缩小版是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简单的电动可以完成 为什么还要用液压呢。 速度也肯定比不是电动的。 还有就是成本高,不实用。

做模型没有什么实用不实用,本来模型就是不实用的东西,是一种兴趣一种精神。能做出真正一部挖机的缩小版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网友:
液压泵做的出来,液压行走不成问题,但是成本肯定呵呵。。。再说微型的液压泵流量有限,液压行走速度又满,
坛子里有个1:6的全液压,8匹的汽油机

网友B:
谁有时间研究下,楼上的有那个1:6全液压的链接吗 ?有的话发我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时间研究下,楼上的有那个1:6全液压的链接吗 ?有的话发我一个.谢谢

就在第二页,精华帖,自己动手找找也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