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富斯9的6段飞行模式的设置

楼主(2015-09-14):
到手一台富斯TH9X遥控器,不知是否版本问题,之前在论坛收集的有关6段飞行模式的设置方法,都不成功。倒是卖家提供的3段开关的设置方法启发了我,摸索后发现TH9X完全可以调出6段飞行模式,在简单计算后优化,能使PWM值准确对应6段飞行模式要求的中心值。不用为此烧机啦!
在设置中我感觉3段开关只能与第6通道关联,所以我的方法的飞行模式的输出改在了第6通道,这点在连接飞控时请注意了。
先讲我的设置方法,再叙精准修正。
(如果你已经折腾半宿了,希望你先全清一下你的遥控器)
(只介绍与6段飞行模式设置有关的,其余自便)
SYSTEM SETTING(系统设置):
TPYE SELE(类型选择)选ACRO(固定翼);
FUNC SETTING:
1,AUX-CH:
CH5选GEAR(使GEAR二位开关与第5通道关联,位置在控的右上角)
2,PROG.MIX(混控)
MIX1
STATE------ACT(开启)
MASTER-----GYR(源自5通道)
SLAVE------FLP(6通道受控)
OFFSET-----000
UPRATE-----100
DNRATE-----100
SW---------NOR(3段开关的第1挡)
MIX2
(前4条与MIX1一样)
UPRATE-----053
DNRATE-----041
SW---------1D1(3段开关的第2挡)
MIX3
(前4条与MIX1一样)
UPRATE-----022
DNRATE-----009
SW---------1D2(3段开关的第3挡)
现在进入DISPLAY,在第6通道,用3段开关和GEAR开关,你就能看到6段变化。接上地面站,能选择6个飞行模式并读出相应的PWM值(对于轻度强迫症,这时请你记下第1和第6飞行模式的PWM值,也就是最小和最大值,后面要用)。此时你的控已经能够使用了。
由于遥控器的差异性,输出的PWM不可能都完美对应6个中心值(1165,1295,1425,1555,1685,1815),下面有方法优化。
优化就得动笔计算啦。要有3步骤:
1,计算通道中心PWM值和L值(最大最小PWM值到中心PWM值的“距离”):
例:(用到之前记录的数值)
最大值:1880
最小值:1048
计算
L=(最大值-最小值)/2=(1880-1048)/2=416
中心值=最小值+L=1048+416=1464
2,计算6个标准中心PWM值与中心值的差:
例:
1165-1464=-299
1295-1464=-169
1425-1464=-39
1555-1464=91
1685-1464=221
1815-1464=351
3,比率计算(好像与舵角同概念):
把上面的差用L值去除,得比率值
-299/416=-72%   ----NOR
-169/416=-40%   ----1D1
-39/416=-9%     ----1D2
91/416=22%      ----1D2
221/416=53%     ----1D1
351/416=84%     ----NOR
把比率值填回MIX1,2,3里面,正数天UPRATE,负数填DNRATE(负号不填)。其实UPRATE和DNRATE不能错,至于在哪个NOR 1D1 1D2不重要,只是影响选取飞行模式的顺序。我给的顺序也不是最好,各位自己换换看。
这个方法就是把GEAR的双位输出映射到3段开关的NOR 1D1 1D2三个档位上,对应GEAR的“正负”而用UPRATE或DNRATE的比率输出PWM值。GEAR正时,3段的输出受各自的UPRATE控制,负则受DNRATE控。
不知讲清楚没有,反正我是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