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僵精灵2 低电量返航 太傻x了大僵,吓死人

楼主(2015-09-14):
上周五低电量飞完就放屋里了,今天拿出来充电,居然满电。电脑调参软件也显示12.4v。百思不得其解。。。。
上周五飞的视频,自己看吧。起飞点和自动返航是2个位置,吓人

后来看了大家的回复,才明白。第一次是低电量返航,第二次降落是低电量太低了。我也纳闷,这刚飞多远就自己降落,太快了吧

网友A:
恭喜楼主买到了千年一遇的,可以自己充电的电池,价值不菲

网友:
是不是实在飞不动就近降落了?

网友B:
也许是电池不够电返回起点了,然后二级报警马上自动降落。

网友:
哈哈  楼主字幕很喜感,庆幸没啥事儿

网友:
我也碰到过楼主这种情况
智能电池就是个隐患
有时飞行中电量一直是100%智能自己看着时间返回了

网友C:
25%的电也敢起飞,动作还这么大……
看百分比没用的,要看实时电压
而且进入自动下降状态后想重新控制高度应该把油门推到90%以上而不是收油门
大疆的网站上有一个叫做手册的东西,也就三十几页,把它读完再玩飞机
不然像这样砸到小朋友了多不好,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网友:
地形太相似,它搞忘了

网友:
电量太少了,不够回家了呗,就紧急迫降 比直接自由落体强啊 况且你的小精灵还选了个不是树的地方,,,,

网友:
25%的电?楼主还飞?

一般而言,本人的精灵2飞行到40%的电压时就切换到姿态飞行了,

之前的飞行经历告诉本人,精灵每到30%左右的电量时就会跳出返航的问题,所以,姿态飞行还是安全一点。当然,你也需要考虑到电池的自身原因,切勿盲目远距离飞行

网友:
小精灵还会选个没树的地方降落,很不错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起飞的时候gps没搜到星或者星数少,导致飞控记录的起飞地点便宜,或者飞到降落地点的时候才找到星,这个要看dji的算法是怎么计算的。。反正总之时GPS搜星状态不好就起飞的原因。

网友E:
返航途中低电量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返航途中低电量降落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比较靠谱,很有可能是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机子低电压自动降落,可电池电量是满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起飞的时候gps没搜到星或者星数少,导致飞控记录的起飞地点便宜,或者飞到降落地点的时候才 ...

换个地方我都校正了指南针,起飞前gps正常,绿灯闪烁了一会后起飞的。肯定不存在gps偏移,没搜到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的电也敢起飞,动作还这么大……
看百分比没用的,要看实时电压
而且进入自动下降状态后想重新控制高 ...

是至少25%,精灵2,一个灯是亮的,第二个是闪烁,实际电量在25%-50%之间。我也没高飞,就一个树高度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电池不够电返回起点了,然后二级报警马上自动降落。

恩,我觉得也是,庆幸是在空旷地方降下来的。吊树上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机子低电压自动降落,可电池电量是满的。是吗?

对,电池上周五确实是没电了,后来低电压就自动返航,电池只亮1颗灯,今天拿出来居然是满电,4颗全量,接电脑调参软件,居然12.4v。扔了2天多居然满电了。。

网友:
大疆还不错嘛,这么智能。会自己找宽的地方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买到了千年一遇的,可以自己充电的电池,价值不菲

网友:
喜感,特别是楼主抱个遥控器死命的跑的那个镜头。。。

呵呵。。

网友:
真不错,还会自主选择合适的区域降落,高大上的智能机啊

网友:
大疆的产品好像不错的哦····

网友:
找最宽广的地方降落。。。。实属LZ人品好。。。。。

网友:
这是2级低压报警,强制降落,再继续自动返航就要自由落体了。这个时候油门打到90%才能保持高度。

网友:
电池不够电返回起点了,二级报警马上自动降落。油门高于90%就能维持了,建议楼主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
估计楼主的电池过放了,要报废了。

网友:
我昨天也逆天了 接调参软件显示芯片损坏 然后开始掉电 到0% 报警 重新开了2次后 又好了 不解

网友:
安全落地算不错了,我的在21V时就返航,在空中就跌落了,带不动电机了,呵呵,断了一支脚,自己不注意造成的。

网友:
这飞机不错会自动避章选地方降落

网友:
最后,看见完了

网友:
楼主视频怎么没被屏蔽呢

网友:
看来是。无价宝呀!

网友:
看着像十三陵。

网友:
我第一次买精灵三,看了好久精灵,特别想买,这次咬牙买了hd版。北 京蓝天飞扬买的,禁运的时候,北 京拿不走,让他们从别处发,到的是新版精灵三。兴高采烈的测试,发现图传不能用,全是乱码,满屏的紫色和绿色的方块。飞行时一开始还可以,老说图传有干扰,我跑出去老远,绝对没干扰了。再次飞行,发现超过5米就失控!!!赶紧跑过去,把飞机降落。有惊无险。我去北 京蓝天飞扬,人家态度挺好,就是大江难搞,蓝天飞扬的工作人员都烦他们。好说歹说,他们让大江给我换新机器了,我特意要了旧版,试了试,没事,回家测试。大江的数据线不行,不能用,我买了一根好的数据线,到现在没问题。飞机没有问题了,也不需要预热,挺好,就是拍1080*1920不行,也是满屏的紫色和绿色的方块。1080*720就没问题。图传卡卡的,有白色的方块,在哪都有。
   买了几块电池,用的都没问题,有一天借给我们一个大哥,他说正常使用,插飞机上面的时候还看了一下电量,然后插飞机上面,启动。可是问题来了!!!电池1,4灯不亮2,3灯闪烁,然后就全灭了,电池没反应!!!后来问蓝天飞扬,人家告诉我要返厂,可能还不给修,网上有说嫌麻烦不管修的先列,可是这个电池刚用两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问题了,比较郁闷,等待解决中。
    我的飞机如果有问题,我绝对不修了,争取不炸机!!!到现在,4个电池,50起落,未出问题,每次飞行前,认真检查,一定校准!!!希望我的飞机不出问题吧!!!
    ps:我把自己的感受和问题写出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再ps:我希望大江能做到更好,让我们买得起,玩得起,修得起,用的起,飞的起。希望大江能把零件报价单发出来,并且单独卖零件,给我们技术宅一条活路!!!大江有对,有错,事物的两面性,谁说得清楚呢!!!

网友:
话说,楼主跑得真够快的,

网友G:
我的也是2,刚买回来也出现过,飞到50%下次再开,自动满了。还有低电量返航你切姿态不就可以原地降下来

网友:
看到LZ 的视频配的字幕,笑了,太有才了。

网友:
大不了再炸一次呗!考虑的越多炸的越狠。放手一搏

网友:
楼主跑步太优美了  然而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2,刚买回来也出现过,飞到50%下次再开,自动满了。还有低电量返航你切姿态不就可以原地降下来

是啊是啊,邪门了,居然自己满电。我把浆卸下来,让他空转来着,费完电的。

网友H:
智能电池只能说是个程序的预估,但这个程序完全没法判断电池性能好坏
建议楼主抽空将灰机10米悬停看续航时间,真正有必要飞远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打7折会比较安全
另外不满电飞行是给自己找麻烦。电量不多的时候电压掉的快,所谓的智能在这个时候智能说是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智能电池只能说是个程序的预估,但这个程序完全没法判断电池性能好坏
建议楼主抽空将灰机10米悬停看续航时 ...

是的

网友:
25%的电,楼主还敢飞这么远,勇气可嘉啊

网友I:
楼主这机子还是不错的,没电了自己返航了,中途电量撑不住了就降落了。人家还特意挑了块空地。如果早一点或是晚一点就直接挂树上了。不过人多的地方还是少飞。到时估计不是打120那么简单了。伤者上120楼主只能上1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机子还是不错的,没电了自己返航了,中途电量撑不住了就降落了。人家还特意挑了块空地。如果早一点或 ...

是的,这次还好,比较幸运,要是人多的地方,真得十分小心再小心,要不给自己惹麻烦了。

网友(2015-11-18):
这个不好说···因为 GPS 有本身的正偏离和负偏离!!! 但是也不可能跑偏那么多啊。。。LZ玩命追的时候我乐了。

网友:
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