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BRAIN IKON 金脑陀螺仪 自平 一键救机 安装和调试心得

楼主(2015-09-14):
  首先在此鸣谢QQ群(386216245)中,四川-iKON 假日、爆裂刑警、CC等所有摩友给我的帮助和支持!
      本人入模近两年,开始时飞飞跃450,K8陀螺仪,在不断的炸机和修机中,调机技术有所提升,飞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那台跟随了我1年的飞跃也基本摔散了,没有维修价值了。为了减少修机的难度,决定改原厂飞机,于是入了一台450L和700L,又入了一台二手的X5。飞机精度提高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炸机成本也提高了很多,尤其是那台700L,每次飞时都小心再小心。近期模友推荐了我两款带自平一键救机的陀螺仪,一是MB PLUS 另一个就是在这要说的BRAIN(IKON)金脑6轴陀螺仪。经过反复斟酌,最后还是决定买这款BRAIN,从国外定的货比TB便宜,含运费1100员,经过耐心等待,终于到手了。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安装和调试心得

第一篇:【开箱胜过吸大嘛】
第二篇:【产品性能介绍】     在16楼增加了金脑BRAIN各接口说明
第三篇:【软件的安装】 写在17楼了

第四篇:【蓝牙的选择】写在18楼了…
第五篇:【装机与调试】已经写完了  如果是手机客户端是在29楼了,电脑看在2楼了,我置顶了。

第六篇:【救机视频】感谢摩友apple提供的视频
第七篇:
【定速设置】写在60楼了……

【开箱胜过吸大嘛】
收到后发现这批货经海关时,包装盒子没给塞包裹里,只收到了内件,好在是自己用,不计较

这是自带的USB线和3根杜邦线,还有1根1分3的连线

正面照

侧身照

还个角度

趴着照的

从屁股后面看

【产品性能介绍】
    意大利MSH 最新无副翼陀螺仪 BRAIN(MSH有为IKON贴牌生产, BRAIN才是正厂)MSH为你带来性能优异的BRIAN无副翼陀螺仪是少数带有自动水平功能的高效能无副翼陀螺仪此为新版本V2(主要差异极性保护功能)这是金脑无副翼系统最新更新,并且是专为电动和油动直升机套件。金脑是高度抗振动,易于安装使用通过PC设置向导,支持CRIUS MWC Multiwii 蓝牙。该系统支持Futaba公司的S-Bus技术,以及SPEKTRUM的DSM2和DSMX并与高达560Hz的CCPM和560Hz、760S尾部舵机
    其它功能还包括定速器,3发射器可选择的飞行模式,自动稳定功能,极性保护和Mini USB连接
【产品特点】
- 极性保护 - 不会因为插错而烧毁任何组件
- 主体大小(34x29x14mm)
- 油动和电动
- 最新陀螺技术
- 高抗震动
- 通过PC软件易于安装向导
- 高级面板专家微调
- 支持独立的接收器,FutabaS,双SPEKTRUM卫星(DSM2,DSMX)
- 支持高达560Hz的CCPM
- 支持560Hz 760S尾舵机
- 定速
- 3种不同的飞行模式切换(每个飞行模式提供的所有飞行参数)
- 自动稳定功能
- 3轴陀螺仪,3加速度传感器
- 前置电源总线综合型(8.4V)
- 在线韧体更新
- Mini USB连接
-支持CRIUS MWCMultiwii 蓝牙
【包装清单】
1个MSH BRAIN无副翼系统
4条连接线
1条USB传输线
2片3M双面胶
【相关软件】
说明书及软体下载地址:
http://update.mshbrain.com/Software/BRAINSTALLER.msi
安卓系统下载地址: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msheli2&hl=it

楼主:
【装机与调试】基础篇

    下面以FUTABA T14SG 为例子讲一下装机和调试心得
     特别提示:在装机调试过程中,把电机的三跟连线拔掉2根,保证在调试过程中电机不会转动,安全第一!切记!!!
   在控上新建一个模型,十字盘类型选择H1
    保证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0-25-50-75-100
    检查各舵面微调都归零

第一步:选择接线模式

上图是选择S.BUS接线模式

第一个选项是普通接收机连线模式
选择连线模式后,进入下一菜单,会出现不同的接线

上图为S.BUS连接方式接线图

这个图是普通接收机接线图
    在这需要注意的是,图中显示的SRV-1为副翼舵机,SRV-2为升降舵机,SRV-3为螺距舵机。这个编号和我们以前熟悉的K8或者Gpro的编号不一致,需要改变一下习惯。对应的舵机位置如下图:

S.BUS接线很简单:4棵舵机接对应的BRAIN接口上,S.BUS线接在BRAIN的CH3口上,电调接在BRAIN的CH1口上

如果是普通接收机,按下图接线

普通接受机要7通道及以上的,因为7通道是自平方式切换用到的通道
设备接好后,进入下一步
第二步 调整遥控器舵面方向和行程大小,与程序指示保持一致。

逐个摇杆与下图各项对应

这个程序全是英文界面,对于我这样不懂英文的人来说,的确有些困难,怎么办,那这用汉语标注一下吧

标注够清楚了吧?那就不多说了。开始调控
在这一步需要注意的是:只把控的各摇杆方向和舵量与上图标注的对应一致了。不管舵机的动做方向是不否对,如果不对,我们在后面调,在这只调控
先调方向:第一个菜单Aileron项是副翼,摇杆向左打到头(机身左倾斜)滚动条向left,反之同理。其他项也同样,在这如果打舵和程序方向不一样,请在遥控器里调整舵机方向以FUTABA T14S为例子,在REVERSE菜单中调整

副翼、油门、螺距是REV了,其他都是正向

正确结果看下图

下面我们来调舵面行程

当你摇杆生产水平以头程序右面显示不是100%,时,我们通过调整控里的舵机行程来使它达到100%或者-100%
只有油门项是0至100,拉到底是0,不是-100%,其他项都是!

Gain项是感度,在控里面的,如下图

调整RATE值,使程序中的Gain达到45(我是小机450L)
AUX项暂时没有毛用,是预留项,不用管它。
Current Setup项是设置自平切换开关的,在控里的第七通道指定一个三段开关
首先要将第7通道设置为

我是指定了SE开关为转换开关
设置好以后,拨动SE开关,程序中Current Setup项,显示setup1、setup2、setup3证明设置好了

好了,到此为止,这一步就完成了,准备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设置舵机类型

这一步是选择舵机类型,上面三个是斜盘舵机,下面是尾舵机,根据你的舵机类型来选择频率可以默认不管它,也可根据舵机类型进行设置。

第四步:设置十字盘类型

这一步是选择十字盘类型,根据你的飞机来选择,现在大多数都是HR-3 120,如调亚拓、泰世基本都是这个类型。
第五步:

在这一步要完成舵机方向调整、十字盘舵机调中、0度螺距调整、集体螺距设置、循环螺距设置。
在前面第二步时说过,如果控的舵杆方向和舵机不一致,不管它,在后面调。现在就要调了!将摇杆方向与舵机保持一致。
调整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点击这个按钮
直到正确为止

然后就调整斜盘舵机中点,+是向上-是向下,这个也不多说了
然后就是集体螺距,和K8通理,循环螺距类同。(低于12底就按+高就按-,循环螺距调整时要打副翼摇杆,不等于8度时就按+或-调整)
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进入这个菜单后,需要控一起配合,推油门摇杆上下中,舵机会停在“上、中、下”三个不同点上,控不需要绝对准确,只要差不多就可以,如:推到55%,45%,舵机都是在中点位置,便于调整。

第六步:尾部调整

这一步也是先调尾舵控制方向,如不对就点
然后调左右行程,使左右行程一致。
在Rotor Potation处选Clokwise,然后旁边两个打勾,这是集体螺距补偿和循环螺距补偿,Is set in software项如果不打勾是用控来控制感度,如果打勾了就是用程序控制感度,可以直接输入数值。

第七步,选择陀螺仪位置

根据你的情况选择BRAIN的位置和方向,BRAIN支持正方、侧放和倒放。

选择好位置后,要将直升机放置水平地放,然后按
这一步非常重要,这是给BRAIN记录一个水平位置,以后自评平时,飞机将自动回到这个水平位置。

第八步 选择机型

你是什么飞机,就选好的。

第九步 是定速设置

这一步我们在后面准专题来说明,在此就暂时不说了
第十步
在此时,只要拨动在第二步设置好的转换开关(我是指定了SE开关为转换开关),相应的setup1\setup2\setup3就会变为绿色绿色,一是证明开关设置正确,再是便于在三个模式下设置不同的飞行风格。BRAIN预制了四种飞行风格,第一个是初学者模式,第二个是运动模式,第三个是3D模式,第四个是暴力3D模式。同时还提供是自平模式和定速两个选项
Use Auto Level 打上勾就是自平
Use governor 打上勾是定速
我是这样设置的,setup1:为运动模式,setup2和setup3都先的是自平模式,setup1为了飞航线,一但救机就拨动SE开关,不管是在哪一段,都是自动翻平,翻平以后再切回setup1

VIEW--Advanced 进入高级菜单
在此说一说高级菜单中的副翼和升降微调,说是微调,在飞行以前,地面调整是必须做的,否则有炸鸡危险
我第一次使用BRAIN时,认为已经记录了一个水平位置了,到时一切换SE开关,到setup2就是自平了。但是当切过来以后,飞机突然向右前方1点种方向飞去,由于没有经验,没有及时切回setup1,而是想用摇杆控制飞机,但是BRAIN会跟你抢杆,加上试飞场地小,结果炸在墙头上了

在此有个建议,如果不对,请网友们指出批评
建议:在调平十字盘时,带着调平器,还没有上悬翼头。跳到这步进行自平微调
方法:飞机放置于水平位置,油门杆推到50%,调平十字盘,进入高级菜单。切setup2(我在这勾了自平选项)观察十字盘是否还是平的。如果不平,用微调调平。如下图:

进入高级菜单中setup2,点Gov & Lvel,出现上面的画面
Aileron angle  for hover 项:数值增大十字盘向左倾斜(值大飞机左倾),数值减小十字盘向右倾斜(值小飞机右倾)
Elveator angle for hover项  : 数值增大,十字盘向后倾斜,(值大飞机后退),数值越小十字盘向前倾斜(值小飞机前进)通过这个微调,先在地面上做个初步调整,试飞时在无风情况下切换自平,根据实际偏移情况再做调整,不至于在试飞时差异过大而导致炸机。

第十一步 检查修正方向

到这步大家都会做了吧,认真检查修正方向,做试飞前的最后准备!

预祝爽爽飞

网友:
上装机图!

网友:
发救机视频

网友:
不是vip商家的产品的开箱贴小心被以擅自发广告罪禁言……

网友A:
这个陀螺仪我也有个,用起来挺不错的,就是自旋优化效果有点不尽如人意,还没K8效果好,今天刚刚自制了一个MB的数据线,回头把MB PLUS升到4.0然后和BRAIN对比下
BRAIN最近在打折150刀一个,ubrain99刀一个想买的可以赶紧去抢了

楼主:
我在5imx上找不到关于BRAIN相关的技术帖子,只想与魔友分享经验,如果被禁言,那就随他们去吧!本人不是开模型店的,是花钱飞飞机的!明天完成软件安装篇!希望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5imx上找不到关于BRAIN相关的技术帖子,只想与魔友分享经验,如果被禁言,那就随他们去吧!本人不是开 ...

有人发某舵机开箱贴被禁止发帖了。。。

网友B:
进来一看全是待续?

网友C:
我搞了个小金脑准备用在小机上

网友:
大 小金脑我也在用
小金脑那條4p線 還可用在藍芽上
x寶上 那4p線 很貴

网友:
LZ 试过 CC3D吗?

120 RMB 满街都是

网友:
金脑这名字很好

楼主:
【金脑BRAIN各接口说明】

USB口:可以接MINI USB连线,连接电脑进行设置
STA1和STA2:是卫星天线接口 接口规格为 ZH 1.5
GOV口:是定速线接口 接口规格为 ZH 1.5
IYS I/O口:是蓝牙模块接口,接口规格为 ZH 1.5
SRV-4/tail口:是尾舵机接口,接口规格为标准杜邦口
SRV-1,SRV-2,SRV-3:是三个斜盘舵机接口,这个与K8还有Gpro标注不一样,这个是舵机接口。接口规格为标准杜邦口
CH1/thr口:是电调接口。接口规格为标准杜邦口
CH1至CH6口:是连接接受机的接口,不同接受机有不同的接线方式,在程序里有接线图,后面还会详解。接口规格为标准杜邦口

在此特别提醒注意的是ZH 1.5的线序,不要接错了!

楼主:
用于PC机的程序可到这里下载,也可以到官网去下栽
官网下载地址:http://update.mshbrain.com/Software/BRAINSTALLER.msi
我的云盘下载地址:百度云附件:BRAINSTALLER.msi

如果你机器中没有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在安装程序时会提示你先安装它,先去下载安装。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布

下一步

点完成

最后点Close就OK了

这时会在你桌面上出现下面这个图标

恭喜你,软件安装成功了!
双击图标打开程序

如果你没有连接设备(金脑),会显示上面和画面,点Demo Mode就可以进入程序了
如果已经连接设备(金脑)会直接进入程序画面

现在你可以设置你的BRAIN(金恼)了。

楼主:
【蓝牙的选择】

      BRAIN 或者IKON 金在中内魔友使用的不多,或许有三个原因,一是高手觉得买这个一键救机意义不大(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是程序是全英文界面,没有中文,再有就是蓝牙等附加设备价格太高了!由于标准不同,其实只是线序不一样,其他的没有什么两样的。

下面这个蓝牙是在TB上出售的,要188元,是太贵了

但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经过网上魔友的指点,原来这个也可以用的,那就是
CRIUS MWC Multiwii 蓝牙

g关键是这个线序和BRAIN不一样,要将第2和第4条线对调一下就OK了,接口换为ZH1.5接口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轉貼台灣網 Patrick Chan

  •

网友:
这张更清楚些

网友:
帖子很详细,写的很好,期待,楼主继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搞了个小金脑准备用在小机上

大大伱嚎!小金脑能用在465上吗?控是不是要七通道以上?烦大大解惑

网友:
小金脑原厂是有设计给最大360mm的大桨机型使用
国外也有人改上x3,小弟我也有把小金脑试装上x3,调试过,不过没试飞
但需要转接线
小金脑都是使用JST Zh 1.5mm 3P头
需要把四个舵机+电调转换
需要七通道的遥控器
因为自平通道在第七通道AUX2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伱嚎!小金脑能用在465上吗?控是不是要七通道以上?烦大大解惑

控和接收应当在7通道以上,据说接收可以使用6通的接收,但没有经过测试,有待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和接收应当在7通道以上,据说接收可以使用6通的接收,但没有经过测试,有待研究。

多谢

网友:
谢谢你热心的模友!

楼主:
装机说明已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一看全是待续?

完成大不分了。

网友:
能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E:
金脑tb已在一千内
可以入了啦

网友E:
楼主也太热心了
这篇的确可以帮助不少想入手而无法下手的人.最近有相当多的新一代陀螺
都有自平救机的功能
想是V-BAR NEO, 新款野兽
甚至BLADE的小机
也都有所谓一键救机
以VBAR NEO为例
在任何机态下
只要启动自平
不仅立刻翻正机体
还会自动拉高机体
而金脑虽然也是有自平
但是他只翻正
所以救机时
除了要手动切换自平开关外
还要同时推油门
才不会让机机葛屁
金脑只要利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
搭配金脑自平设定
也发挥跟VBAR NEO一样的自平自动翻正并自动拉高机机
真的吗???
金脑一颗价格不到VBAR NOE, 新野兽的一半耶!!!
有影片有真相
?from=y1.7-1.2#paction
有两种作法一是用混控方是
也可以直接用控开关设置来实现
作法
extra flight mode(就是 Idle-3、Idle-4)开关设在 Aileron switch,同时也把 CH7 的开关指定给 Aileron switch。也就是说这个开关同时管两件事,一是切换金脑的 setup,二是切换到 Idle-3 或 Idle-4。
在 Idle-3 设定螺距 75% 横线,并且设 Delay 0.4s。Idle-4 则是复制 Idle-2 的斜直线螺距。Idle-3、Idle-4 的油门都是复制 Idle-2 的油门曲线。我使用金脑定速,所以 Idle-2 油门其实是 100% 横线。
在切 Aileron switch 到中间档位的时候不但启动金脑自平,同时切换到 Idle-3,控会在 0.4s 时将 pitch 固定在 75% 的位置。一般 -12°~+12° 的螺距设定,这 75% 应该刚好可以稳定上升不会冲高太快。这 0.4s 是给金脑将机子从倒飞翻正的时间。也就是确定机子已经翻正才开始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太热心了
这篇的确可以帮助不少想入手而无法下手的人.最近有相当多的新一代陀螺
都有自平救机的功 ...

你说的有点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普通、3D的模式切换开关和切换自平的开关设为同一个开关!然后对应自平时的螺距曲线设为75%直线!这样就实现反正,同时拉升了!

网友:
本来想把180cfx 卖了,炸了一次后金鱼尾一致调不好,现在想买个小金脑试下了。。。

楼主:
视频已发

网友F:
藍芽不要了 用這個調 超方便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脑tb已在一千内
可以入了啦

这样便宜?我也买!

网友(2015-10-15):
捲土重來全是為了uBrain小金腦,又稱Micro Bra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伱嚎!小金脑能用在465上吗?控是不是要七通道以上?烦大大解惑

可以的480等级以下的机机都可以用!只是标准舵机插头要转JST

网友B:
不错,有种想买的冲动。不过测试视频实在不敢恭维,有在做自旋翻时让它自动配平的吗?如果只能在倒飞状态配平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种想买的冲动。不过测试视频实在不敢恭维,有在做自旋翻时让它自动配平的吗?如果只能在倒飞状态配 ...

http://youtu.be/DRj4ApKAk18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youtu.be/DRj4ApKAk18

我猜這應該沒法看見(擋下了)

网友:
我來貼貼看
大金腦自平後自動爬升測試影片

Patrick

网友:
小金腦裝 T-REX 450 PLUS 自平測是影片

?from=y1.7-2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陀螺仪我也有个,用起来挺不错的,就是自旋优化效果有点不尽如人意,还没K8效果好,今天刚刚自制了一个 ...

什么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种想买的冲动。不过测试视频实在不敢恭维,有在做自旋翻时让它自动配平的吗?如果只能在倒飞状态配 ...

在任何时候切自平模式后,都可以翻回到水平,只是倒飞时做视频才方便看到

网友H:
舵机中立弄好后。

最大、最小 螺距值不一致。  如何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舵机中立弄好后。

最大、最小 螺距值不一致。  如何调?

在進階模式中
點選 commond 頁面
選擇 servos
他會出現你伺服器的相關資料
最大正螺距就分別調整 servo 1/2/3 的 positive throw
0螺距就分別調整 servo 1/2/3 的 neutral
最大負螺距就分別調整 servo 1/2/3 的 negative throw
就可以
你先試試看
有問題在一起討論

Patrick

网友:
已搞好。

大桨上装好螺距尺

在每个舵机位置那里都调成一样的  低   中    高   三点。

就是围着飞机转圈圈。好像有点那啥!!

楼主:
【BRAIN 的定速设置】

    下面以好盈50A V3电调为例,说一说我是怎么设置用BRAIN定速的

    首先要将电调的定速线与BRAIN连接上,这里特别要说明是的BRAIN的定逗 口GOV的线序需要注意,请看下面

这个接口是ZH 1.5接口,线序按这个顺序接。GOV的-和+是输出口, 是给霍尔元件或转速传感器供电的
,不能接入供电,否则会烧毁金脑的,切记。如果不接传感器,只接电调定速,这个接口只接一根黄色RPM定速线即可

这里需要自己做一个转接线,如下图

好了,硬件连接好了,我们下面开始进行软件设置
首先设置一下V3电调,按照V3说明书,对电调进行如下设置
1. 车模式 : 关闭
2. 电池种类 :LiPo
3. 保护模式 : 软关断
4. 低电压保护 : 中保护点, 也就是每个cell低电压保护点为3.15V
5. 飞行模式 : 选直升机无定速的飞行模式,这样启动非常柔和,切HOLD后会有1秒的等待,然后马达慢慢启动
6. 熄火重启时间 : 默认即可,如果用金脑控制,这里就选关闭
7. 马达进角 : 此处默认就可以,或者根据你的马达建议进角进行设置
8. PWM频率 : 此处选默认项
9. BEC电压 : 5.2V,或者根据你的舵机和接收机来选择电压
10. LiPo Cell : 选择自动计算

电调设置完,我们就设置BRAIN
进入BRAIN程序,电调设置项

上图是手机程序,电脑程序是一样的
齿轮传动比(GearRatio):
输入主齿轮和小齿轮传动比(大齿轮的牙齿/齿轮的牙齿)或者点击计算器,输入大齿轮和小齿轮齿数,软件会自动计算出齿轮传动比。
我的是450L齿比是11

感应分压器(SensingDivider):
电动直升机,这个数字是电机极数除以2。也就是电机磁极对数(例如10极电动机的感应分压器是5)。我用的是6极电机,所以这里设置为3
速度1:设置速度1  我设置的是2600
速度2:设置速度2 我设置的是2900
速度3:设置速度3 我设置的是2900
使用发射器油门曲线完成速度切换遵循以下原则:
0—25%      油门曲线—>不支持定速
25%—49%    油门曲线—>速度1(推荐油门曲线直线40%)
50%—74%    油门曲线—>速度2(推荐油门曲线直线60%)
75%—100%   油门曲线—>速度3(推荐油门曲线直线100%)我设置的是80
如果油门曲线的设置是正确的,在切换速度开关时,所选择的速度是亮的。请确认电机电缆和/或小齿轮在速度开关切换之前是断开的。
增益(Gain):
默认设置(50%)将适合大多数飞行风格和模式。更高的信号增益会使调节器的动作反应更剧烈,而低增益会使调节器的动作更平缓。
反向(Reverse):
如果油门操作正好相反,使用退后按钮使伺服运动和硝基机器上的汽化器相匹配。
使用+和-按钮来设置与汽化器桶相关的油门舵机运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好了,这一步设置完,不要忘记告诉BRAIN,我要用你来定速,否则,还是输出的是油门曲线速度
在哪里告诉他呢?这里,如下图

Use governor 打上勾是定速,在前面设置时候提到过,千万别忘记了!

好了,现在所有定速设置都好了,去试飞吧!

网友H:
2600-2900-2900                 转速是不是低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2600-2900-2900                 转速是不是低了些???????

是有点低,我只是测试,飞飞航线

网友I:
金脑的循环螺距是10度?  设置的时候是不是飞机尾巴对着自己 夹上螺距尺。然后控上像右打副翼到底。来确定循环螺距的数值

网友J:
能不能给个购买的网址链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给个购买的网址链接呢

淘宝搜寻
[MSH BRAIN]或[IKON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给个购买的网址链接呢

到QQ群来交流,什么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藍芽不要了 用這個調 超方便

请介绍一下方法。谢谢!

楼主:
还是蓝牙方便,年底要出APP版的

网友K:
求助楼主,第一张图片,对调线序后txd是连到陀螺仪蓝牙口的第三针的,但第二张图的TXD是连到第二针的,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大大伱嚎!小金脑能用在465上吗?控是不是要七通道以上?烦大大解惑

加我qq253184832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我qq253184832

求助大大,第一张图片,对调线序后txd是连到陀螺仪蓝牙口的第三针的,但第二张图的TXD是连到第二针的,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助楼主,第一张图片,对调线序后txd是连到陀螺仪蓝牙口的第三针的,但第二张图的TXD是连到第二针的,究竟 ...

以这个为准,这个线序看的清楚,就是第2和第4根对调一下!

网友M:
好多人用我的圖喔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多人用我的圖喔

派大师
因为您可是引领金脑袭卷大 陆TWIKON及BRAIN的人呢
您的文章早被淘宝店家
引用了希望这不会影响派大师分享的心情呢
(期待派大师在分享国外好东西)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好多人用我的圖喔

请问大大,我的ikon接好了线,通电插电脑,电脑已经安装了最新的软件和驱动,但换了几台电脑都任然是无法识别usb,怎么办?win7 8 10几台电脑都试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请问大大,我的ikon接好了线,通电插电脑,电脑已经安装了最新的软件和驱动,但换了几台电脑都任然是无法 ...

1.请先确认您的usb线是否为原厂附赠
千万不要拿手机充电线(因为有些充电线不帶讯号线)
2.在则用蓝芽看可否正常进入设置画面
3.请查看装置管理员有无抓到ikon设备(如果有出现但出现金叹号.请右键移除驱动.并移除ikon连接.在重新启动pc 并插回ik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请先确认您的usb线是否为原厂附赠
千万不要拿手机充电线(因为有些充电线不帶讯号线)
2.在则用蓝芽 ...

已经寄回给卖家检测了

网友N:
顶一下 准备入一个 楼主可否给个交流群号

楼主(2015-11-14):
引用 网友N:
顶一下 准备入一个 楼主可否给个交流群号

到这个群来吧386216245,BRAIN/ikon群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多人用我的圖喔

我们都是跟你学习的啊,在国内推广一下!希望多给我们介绍好的国外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金脑的循环螺距是10度?  设置的时候是不是飞机尾巴对着自己 夹上螺距尺。然后控上像右打副翼到底。来确定 ...

方法正確
但是循環螺距要調到10度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助楼主,第一张图片,对调线序后txd是连到陀螺仪蓝牙口的第三针的,但第二张图的TXD是连到第二针的,究竟 ...

金腦藍芽順序由上而下
第一針 : VDD/VCC
第二針 : TXD
第三針 : RXD
第四針 : GND

Patrick

网友(2016-01-29):
楼主你好,14sg升级最新固件后设置不了三段开关

网友O:
锁尾效果不错 也跟手  自平救机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O:
锁尾效果不错 也跟手  自平救机还在研究中

這篇比較進階的自平自動爬高的設定供你分享
金腦自平自動救機設定

Patrick

网友:
好陀螺。赞一个。

网友:
IKON似乎没看到卖了!?

网友(2016-03-08):
收藏了,打算买这个陀螺仪,而且控也和我的一样,正好完全参考,省的自己一个人琢磨,非常感谢

网友:
有个软件问题  困扰很久

win7系统   安装IKON  和  BRAIN  软件    用几天绝对正常,然后就打死会出现错误,弹不出调整界面了。   无论拔网线、关网卡、重启在没有网络状态等等都还是一样。
于是  删除2个软件,重装一次,用几天绝对正常,然后就打死会出现错误,弹不出调整界面了。 无论拔网线、关网卡、重启在没有网络状态等等都还是一样。
周而复始,定期如此。。。。。。。。。

有点像间歇性精神病  周期性会如此,每次都要卸载、重装软件,又能用几天。。。。。。。

我的个乖乖!!!!  累死个人。。。。。。。。。。。

网友:
今天开始调金脑

网友:
脑群兔群园地 QQ: 529344145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循環螺距是 10 度
不是 8 度喔
切記切記!!!!

循环螺距v8里不是8度吗,这个不一样?

网友(2016-04-18):
引用 网友P:
循环螺距v8里不是8度吗,这个不一样?

當然,它又不是Vbar,用法當然有它自己的道理!

网友Q:
界面汉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界面汉化一下就好了

去年十月就已經漢化了!

网友(2018-05-01):
请问楼主,在调整陀螺感度时,软件中对应的感度数值不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陀螺仪我也有个,用起来挺不错的,就是自旋优化效果有点不尽如人意,还没K8效果好,今天刚刚自制了一个 ...

这么便宜一个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与调试】基础篇

敢问你的八通道是什么功能?

网友:
楼主,你这是何苦呢?pc端有简体中文可以设置啊。

网友:
我挖坟了

网友M:
最新版的漢化即將完成了
到時候再分享給各位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新版的漢化即將完成了
到時候再分享給各位

多谢 Patrick大!

网友:
漢化已完成
正在等省核通過就可以上論壇了
請多留意

Patrick

网友(2018-08-02):
我也准备吧我的金脑拿来用,抑制在吃灰喃

网友(2018-09-24):
引用 楼主:
我在5imx上找不到关于BRAIN相关的技术帖子,只想与魔友分享经验,如果被禁言,那就随他们去吧!本人不是开 ...

谢谢 楼主热心分享,我刚入MINI

网友(2020-07-01):
新版本 直升机放置水平set level 这个按钮没有 要怎么办? 我现在自稳的话飞机前倾和微微左倾  有解吗

网友R(2023-05-09):
有定速插口,是否针对油机定速?不知道有没有用来飞油机的前辈能指点一二,手上有个金脑一代和小金脑2代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R:
有定速插口,是否针对油机定速?不知道有没有用来飞油机的前辈能指点一二,手上有个金脑一代和小金脑2代

将传感器接到对应接口就行,帖子前面有接口定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