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入门怎么选

楼主(2015-09-14):
之前是玩直升机的,有华科尔6通道的遥控器,最近想转行玩固定翼,但是只飞过模拟器,身边也没有人带,入门机型想买一个尺寸小,重量轻的泡沫机,这样炸鸡成本低,不知道怎么配,选什么牌子的电机,电调,舵机,轻推荐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A:
冲浪者X8,,XXD电机2212 KV2200,好盈电调30A,银燕9g塑料舵机。
很多人推荐好小子,个人飞过,感觉并不适合新手,首先是速度并不慢,其次是因为有起落架,对于新手并不太友善。唯一的优势就是EPP不会变形,炸坏了好修。
但我觉得还是首先要好飞好降才最重要,新手还是找块草地先练航线比较合适,老是不停的修飞机的话容易丧失信心。
也可以选择用KT板机,,比如SU27,也很好,,价格便宜,也很好飞,机身下面垫一点泡沫,不用起落架。
飞熟以后上塞斯纳练起降。然后想玩什么就看自己兴趣了。

网友B:
我直接买了塞斯纳,到现在没飞起来过。

网友:
再继续练模拟器。塞斯纳真的好飞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8,,XXD电机2212 KV2200,好盈电调30A,银燕9g塑料舵机。
很多人推荐好小子,个人飞过,感觉并不 ...

为什么有起落架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起落架不好,

起飞降落是需要技术的,尤其是降落。未掌握之前降落往往损坏起落架,顺带损坏起落架固定部位。

网友D:
好小子1000  我就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降落是需要技术的,尤其是降落。未掌握之前降落往往损坏起落架,顺带损坏起落架固定部位。

没有起落架,岂不是更不好降落,直接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1000  我就这么过来的

电子设备呢

网友:
冲浪x8适合新手,上2216电机,2212以后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起落架,岂不是更不好降落,直接掉下来

没有起落架非常好降落,找个草地就行了,只要你能大概保证平稳落地就能降的非常好,落地以后因为阻力很大,不会滑太长距离有起落架难度倍增,速度快不得,也慢不得,很容易损坏起落架以及固定起落架的机身部分。

其次我对于上面有直接推荐塞斯纳的,表示无语,塞斯纳是纯新手适合飞的吗?我认为凡是前拉机都不适合新手飞,,别说还带起落架了。

新手最适合的3大条件,,无起落架草降,,腰推机,,上单翼。

网友:
先练模拟,直机与固定翼没有关系的,练好模拟后选择腰推或后推的飞机,这样不容易炸到电机和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起落架非常好降落,找个草地就行了,只要你能大概保证平稳落地就能降的非常好,落地以后因为阻力很大 ...

大体赞同。

前拉机也不是不能用来入门,但有前提条件,其一熟练模拟器,其二有人带,否则太惨了。

网友:
好小子1000起步的飘过

网友:
建议可以先纸飞机,好做好飞,然后冲浪者或好小子,塞斯纳,......

网友:
0基础,好小子入门,飞了4次,炸了4次,修复4次,成本低

网友:
,练过模拟的,直接上EPP,3D板机,非常容易飞,关键是EPP耐摔,

网友:
没起落架对新手来说,手抛起飞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买了塞斯纳,到现在没飞起来过。

兄弟原来和我一样啊,我也直接买了塞斯纳,除了修还是修,没飞起来就炸惨了,最后换了冲浪者,现在至少能在空中飞好久,还能手接,等熟悉了再买塞斯纳练习

网友E:
塞斯纳太漂亮,新手首飞心理压力很大,还是好小子吧,好小子还很轻